天行者40a,2s为何动力不足?

楼主(2012-12-27):
RT,本人的四轴死活飞不起来,求教

本人使用的设备如下
好赢天行者40A
10-4.5桨
2sace车用锂电

我觉得动力比较充足乐,但是却带不动我的sk450(无挂载)求教,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马达   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马达   多少kv?

2212 980

网友:
要上至少3S才行的。。。

网友:
3S把 2S就算飞起来电池很快也会挂的

网友:
这个配置2S本来就动力不足。。。。

网友:
电池挂了 我的2S飞六轴很轻松啊 电池还是咋牌的 5000MAH

网友B:
我玩过车,这么说吧,车电拿到飞机上,基本电池就烧了,另外电压与电机转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车,这么说吧,车电拿到飞机上,基本电池就烧了,另外电压与电机转速有关

换3s问题解决了,不过为什么车电上去会烧?

网友:
车用锂电分锂离子、磷酸铁和聚合物
磷酸铁的话,电压不足,因为四轴电调默认是聚合物,聚合物规格是3.7V每节,磷酸铁是3.2V每节,车用大多数都用磷酸铁,因为放电足够高,对某些残酷的环境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比如说高温,碰撞

聚合物的话,应该可以飞起来,但不长

锂离子的话,不大可能,因为现有的科技锂离子电压足够高,容量偏低,锂离子规格是4.5V-9V每节,如果是9V的话2节抵得上5节聚合物了……

网友:
用空模的锂电  3S 2200  20C就够了,你电调过剩,20A足矣

网友:
20A电调够了

网友:
不懂帮问!!

网友:
我的四轴朗宇A2212飞机重900g左右,用2S能飞起来。。。

网友:
还有你是的是什么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