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680六轴 最合理的配置

楼主(2012-12-27):
谁能给一个飞越680六轴 最合理的配置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具体配置!帮顶一下

网友B:
tmotor 30A +tmotro4010+15浆

网友C:
看你要负载多少了
2212 980KV+天行者20A+1047碳浆+3S 4200 35C电池=8分钟左右 可以负载1000G左右
然后双天4010 880KV+飞腾30A+1047或1147也可以
LS的15寸的浆飞越的680装不下的

网友D:
我也购入此机架,打算用恒力4225电机 610kv 配用11—12寸桨使用 电池4s

网友E:
低kv 6s才是王道。没有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低kv 6s才是王道。没有别的
高电压,低电流,提高电池利用率,就是这样

网友G:
有米就上低kv

网友H:
发烧们这些东西好值钱的

网友I:
2216 900kv 1047 3s 5200 2.2kg 12分钟

网友A:
w4225 610kv 4s p30A 1238

网友J(2013-10-22):
V3508 700KV 1147, 4S 5200, 30飞腾,

网友K: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L:
要看你要挂什么设备先,用几S的电池。

网友M:
本人飞跃690 nezaV2 好盈天行者40A 2212 980KV 1987云台 山狗 1.2G佰通图传 3S10000毫安电池 1045浆 飞行时间20分钟,

网友N:
这两天在试飞新入手的690,配置如下“WKM
朗宇V3508KV700
ATG1238桨(试机怕伤桨,先用着,试完后换APC的)
酷点4S5200MAH电池
空机不带电池重量2.04KG
电池约550G单块
另配重约1.2KG(为上微单和云台做准备)
单电,起飞重量3.74KG 80%航线,飞行8分半钟
双电并联 起飞重量约4.2KG 50%航线,飞行16分钟

网友O:
大桨低kv不如用650的四轴机架,680六轴似乎最大用14寸桨,而且可能会有扰流。

网友P:
我方表示继续严重关切

网友Q:
680悬停19分钟
LZ看看这个

网友R:
恒力4822 390KV
APC 1238浆
好盈30A铂金电调
NAZA V2飞控+GPS
6S 5200毫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