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压缩机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手上有个压缩机 没有气缸 我用灭火器做了一个气缸。
这个压缩机是300w的1.4a 没别的参数了,
它能够承受0.8公斤的压力吗?现在的安全阀到0.5公斤就打开了,我想换个0.8公斤的安全阀,会不会憋坏压缩机?

网友:
不知道滴坐沙发滴路过,帮顶了

网友A:
0.8kg? 应该是0.8Mpa(兆帕)

只要马达没堵转,就是有能力的。考虑到一般应用,0.4Mpa时启动,0.8Mpa时停机. 不符合的话,自己调整一下。

不过呢。。。既然你在这里开问,估计你不会弄,还是买新的 配件更换一下。

网友B:
0.8MPA是8公斤吧。。。你说的这个可以买个30块钱的空压机开关

网友C:
关键是压缩机和储气罐之间需有止逆阀连接,因此我认为不会憋坏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kg? 应该是0.8Mpa(兆帕)

只要马达没堵转,就是有能力的。考虑到一般应用,0.4Mpa时启动, ...

呵呵 写错确实是0.8mpa ,虽然不是很懂 不过试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我打算拆掉安全阀,把安全阀的口堵死,然后打压看看到0.8mpa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怕的是,万一电机堵转了会不会烧毁,或者暂时没有堵转可以运行
,会不会因为超负荷运行用不多久烧毁呢?
我买的启动开关是0.6启动0.8停,不用安全阀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MPA是8公斤吧。。。你说的这个可以买个30块钱的空压机开关

空压机开关买了,现在我是想知道300w的压缩机能不能达到0.8mpa,或者会不会使用一段时间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压缩机和储气罐之间需有止逆阀连接,因此我认为不会憋坏压缩机

有逆止阀,不过即使有也不能减小空压机的压缩力啊,现在就是怕堵转烧毁或者超负荷用不多久。

网友B:
空压机几上有一个地方是连接逆止阀的。每次打好气停机后,会吧逆止阀到压缩机之间的高压释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几上有一个地方是连接逆止阀的。每次打好气停机后,会吧逆止阀到压缩机之间的高压释放的。

结构和原理我现在都弄明白了,现在只是不知道这个300w的气泵能不能承受或者达到0.8mpa。

网友:
你可以试下了。我觉得这个跟功率没关系。就是打的时间长短问题了,或者是你的压缩机坏了

网友:
安全阀如没坏(标称压力内)不要动它,一般是和压力容器的耐压相匹配的.
万一压力开关失灵断不开,就靠安全阀保护了!!!

网友(2013-02-06):
安全阀和气压开关都可以调节的.

网友D:
可以的,压机正常工作压力是10公斤,不能带压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压机正常工作压力是10公斤,不能带压起动。

这个压缩机原本设计就是6公斤 这么说过载到8公斤没问题了?

网友(2013-04-21):
90w的压机就可达到10公斤以上。6公斤的压机300w搞笑吧。

网友:
一般空调的压缩机可以打到3MP,冰箱的好像更高,你这0.8的对它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压机开关买了,现在我是想知道300w的压缩机能不能达到0.8mpa,或者会不会使用一段时间烧毁?

不要长时间使用就行了,一般 一边使用一边观察机体发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