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0630 简单维护设备 感受老一代革命工人风采

楼主(2012-12-27):
入手0630 简单维护设备 感受老一代革命工人风采

网友:
      慢慢享受吧..

楼主:
今天入手0630第二天 不忙 简简单单给鸡鸡做些必要维护

第一项 测试主轴 卡盘
卡盘是机床上使用非常多的关键零件
诚然,作为加工金属零件的车床
其加工零件精确程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好的机床,加工零件尺寸的准确性 一致性是机床极其重要的指标之一
而好的精确度 无非来自三个方面
工件位置的精确
刀具位置的精确
两者的配和效果

工件位置 来自于 主轴 卡盘 的精确性

好的卡盘不但能够稳定的加持工件
而且在机床的精度方面 也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

到手这台机器的开盘简单的测试一下外圆 很差
而且手感比价生涩
内爪 在上家使用过程中 曾经修爪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每个加工人员都应该掌握

网友:
上图上图!!

楼主:
呵呵 今天比较慢
手上都是油 欠着指头打字

这个卡盘环球的 隐约看到标注生产日期 是1990年
那么这个卡盘一定是后来换的
一台好的机床 用坏几个卡盘很正常
里边生了一些锈 很涩 不好用 上些油 润一下可以算个工具吧
将卡盘拆下

楼主:
出来这样一个盘子 也长了锈 用表打打外圆 也不是非常好 偏摆插好几丝 不管他
接着往下看看

楼主:
将这个盘子也拆下 这个盘子后边有三个螺丝 我拆下之后才发现
之隔只要松开螺丝 转动一下 就可以拿下来
后边的一个 带着滚花的盘子是可以小幅度转动的

楼主:
手指的这个盘子

楼主:
露出主轴了 是带角度的结合部分
用表打打看

楼主:
主轴比较慢速的时候 每圈包含两次摆幅
一个摆动 不到一丝 另一个摆幅 一丝出头 大约在对角的位置
高速不知道什么情况 还可以 至少比我想象的好

楼主:
主轴就这样 回头换个卡盘 三五丝的跳动 很正常 毕竟不是精车 也有些年头了

楼主:
下一部分 溜板 行走机构 先来张全家福

楼主:
光杠丝杠 和进给变速箱之间是锥度销连接的
认准方向 用卡盘扳手的直杆轻轻敲击 很容易拆下下两个锥度销子
之后 光杠就可以直接抽出 丝杠的另一另一端 因为比丝杆部分细
所以外边的 铁质轴套上有一个卡丝 拆下后 也很容易抽出
然后拆下尾部的丝杠光杠支撑轴套铁块 图片右上那块 带定位销的
一定要水平抬起 很容易

然后要先卸下 大溜板下的操作箱 才能吧溜板 从车窗尾端 抽出
整体比较方便简单

楼主:
其中一个锥度销 在内部因为用力过大 松开了 之后磨损了 这个能够买到标准件 很便宜

楼主:
溜板 和 操作箱

楼主:
丝杠光杠 的一头 和另一头

网友A:
LZ的指甲泥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指甲泥好多啊

不是指甲泥 是油泥 你干一下这个活就知道了,每次最后洗手 二十分钟
或者洗袜子十双 就很白白 嫩嫩了

网友B:
看到这样我心里对二手机床有点胆颤啊,,一定要看实物再下手

楼主:
这个我不太明白 溜板和控制箱 的结合部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花纹 是怎么加工的 还是镀锌了
看着就像白色镀锌板一样,哪位行家能给解释一下?

楼主:
大溜板注油孔在正面的位置
都在右边 横排三个螺丝上边那个孔是下边山轨的注油孔
这地方以前有个小塑料盖帽的 折在里边了
我反正 以后要给它加个 电动注油泵 先清理干净再说

楼主:
x轴 小溜板 下侧 (我管靠近操作这这边叫下侧,因为图片看起来在下边)
除了安装操作箱的螺丝孔外 左右各有一个油孔

楼主:
左边的那个油孔黑色塑料盖子还在 右边那个 也是折断了 先取出

楼主:
看一下 操作箱内的机构

楼主:
很结实 齿轮都非常棒
从左上到右边有一条 很长的槽
经过大约八个孔
每个孔 下边对应一根转动轴 或者操作杆
这在溜板正面 就是那个 带着塑料帽子的孔 注油的通道
一个孔 管了溜板箱全部轴的润滑
设计的有点意思

楼主:
在控制箱这个长长的润滑油槽左上角 我发现一根线绳 以为是脏东西 想把它清除掉
没有拿下来 如图

网友:
那是储油棉绳啊,就是可以在滑油丰沛时吸收润滑油,在适当时候渗出去补充润滑的。

楼主:
往后一看 恍然大悟 机构是这样的
这个棉绳 进入一个油孔 连接操作箱的后边一根油管 接到 光杠 外边的轴套上
给他提供润滑
使用棉绳的 两个目的
第一 这个光杠是 所有油孔中  唯一在外部的润滑部位
增加这根棉绳 为了减少润滑油从这里流走
给其他的油孔也能够分配到所需的润滑油
第二 光杠在外边 润滑的环境不理想 比较容易受到灰尘 切削液等影响
这跟棉绳内的润滑油可以慢慢的下降 持续的给光杠从动轴套提供润滑
一根棉绳 真是一举两得的 办法,感觉设计的很精彩

而溜板 右边的油孔就很明显了
是操作箱内的齿轮油的加注孔

因为齿轮箱 的走刀速度很慢 不可能通过齿轮飞溅方式把润滑油带到边边角角
老设备上不需高速和非常精确的转轴部分 多以轴套为主
内部不外露 没有现在常用的滚针轴承的润滑效果好
但是看到这个操作箱的 齿轮润滑 和 轴部位润滑 做的这样细致扎实
真的对老一代工人老一代的技术师傅们肃然起敬

楼主:
溜板的右手侧 有这样一个玩意 可以小范围内方便地看z轴的进给距离
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明白 溜板和控制箱 的结合部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花纹 是怎么加工的 还是镀锌了
看着就像白色镀锌板 ...

那是人工刮铲的痕迹啊

楼主:
再简单说一下 溜板的操作机构
我开始以为 手轮右边两个 耷拉的扳把 一个是 x轴走刀 一个是z轴走刀
他们的动力都是由光轴提供的 手把板起 内部是两个压力离合器

右边的扳手 是控制一个开和螺母 能够挂在 丝杠上
这也是我昨天发帖 没有明白 为什么丝杠光亮如新的原因
而车床 床头的的下边最右边的扳把 是控制选择丝杠 或者光杠的二者只能选其一
所以这个车床 这种构造 丝杠几乎使用很少
造成我昨天认为操作者 不是很牛逼 就是很白痴的误解
纯属无知 让大家见笑了
这两个 离合器的结合力量 可以在外边的 扳把部件的 调整螺丝上方便调整

抬起多高 对应离合器压紧多大力量
调整合适的话 在x轴 到达 上顶点 或者下顶点之后 离合器就会打滑 完全没有担心顶坏丝杆的必要

再发一遍这个图 那个两个比较粗的齿轮下圆轴部分 就是压力离合器
对应外部的操作机构看 功能 一目了然

整体来说 不管设计还是制作确实是扎实
c0630确实体现出了了上世纪七八年代的工艺水平
不管是使用还是维护
都是比较理想的一台小型普通车床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指的这个盘子

小葛哥太专业了 我不知道那个销子的具体参数
我经常去去 北京朝阳区朝龙五金市场进货
那有几家 专业标准件商店 拿上卡尺或千分尺 量一下头 量一下尾 量一下长度
老板就会给你一样的了

网友:
我想找两个

楼主:
此鸡鸡 还有两个小问题
输入轴的皮带轮键槽 坏了 皮带轮转动起来不能固定 年深日久 哗啦响
这个自己更换一个新皮带轮 或者在原皮带轮内加一个套 重新做内孔 键槽
就解决了

2 电机我今天也拆开检查一下
内部有一些水 这个比较常见
原因是这样的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 会发热
内部空气会热胀冷缩
当电机运转 发热 内部空气被排除
电机停止的时候 内部空气收缩
外部空气 通过 端盖法兰 和 接线盖等部位进入
进一步冷却 空气中一部分 水汽就会凝结成水滴
当下次启动的时候 这部分水滴在电机内部不容易挥发出来
冷却后 继续保留在电机内部
时间长久了 电机内部就会凝结出一部分水

使用变频器的电机 尤其明显
我再给客户维修数控车床的电机的时候
曾经倒出一杯二锅头那么多的水
坛友们如果有这类型的设备 不妨三年五年检查一次

轴承的油比较干了
居然是白油,那个时候就开始使用白油了
感觉很吃惊
一般我们使用的黄油类(膏状油)
包括 锂基 钙基 二硫化钼 半流体等
我们常用的黄油一般以钙基多点(我觉得的是这样)
锂基脂比较粘稠
而二硫化钼黄油 就是在锂基脂为原料的前提下 添加主要成分二硫化钼
能显著提高 高温的熔点 不会因为温度化掉
这些黄油 各有特点 颜色也不一样 有红的 绿的 还有蓝的
还有一种白的
这种白油 很适合比较高速的场合应用
以前有一个牌子有这种油 牌子叫做锡炼
这种白油的名字 叫做白色特种润滑脂
据说成分是 皂角 等等提炼出来的
和工业以石油为原材料的油不同
这种油更适合高速 精密的轴承使用
我是以前给一个客户维修 车床主轴时候
他的机床使用时间刚刚两年多 最后 主轴轴承烧了(发热 颜色发蓝了)
很多轴承都是经过淬火的 这样高温过后就退火了了
(关于淬火退火等请查看相关网页,金属热处理,一般方法有“四火”)
精度也达不到 我观察是因为油的原因
因为这种数控车是光杆主轴 没有变速箱 液体润滑油等
就找朋友介绍(朋友是北京一机的客户,同时又有熟人)
去北京第一机床厂跟人家 要些主轴油用
厂内的老师傅就给我没有用完的半罐
就是上文提到的 锡炼
当年的包装是这样的

楼主:
后来这个牌子被中 国石油下属的昆仑润滑油收购了
现在是这样子

楼主:
这个油 在很多场合非常好用 同种类型的油 进口的 德国 瑞士等生产的 大约要几百到上千元
锡炼的这个只需要几十元一罐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要求
这个有分号牌 一号二号三号这样 具体我不是非常清楚
应该指的是应用温度 转速等相关参数

当时北一机的师傅告诉我 这个油能够支持转速到上万转
我维修的那台车床一直使用到现在 六七年了 几乎天天运转
精度一直保持很好

楼主:
还有 机械这个东西 包括模型 设备 等等 看得见的 铁块 铝块 橡胶等
看不见的 工艺 热处理 等 我们和国外先进的技术还差得很多
谨以小问题 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希望抛砖引玉

细节的地方有很深的学问 希望大家多多学习 多多讨论 共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溜板的右手侧 有这样一个玩意 可以小范围内方便地看z轴的进给距离
挺实用的

这个小玩意是不是传说中的乱扣盘呢

网友:
介绍的真详细啊

楼主:
夜猫子 把自己认为需要处理的地方全部处理好
给换上了一个使用时间不足三天的卡盘 径向跳动量3-4丝
还需要细心调整一下 但这对我影响不大

全部复原 明天可以试加工一些零件了
之后会陆续 增加 切削液水泵 安装数控系统 发布加工效果图片等
可能断断续续 但是会一直累加在此帖中
不再为此设备开新帖

相关帖 入手第一眼 概貌 请看帖子《上海十一机 c0630 到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970&extra=&page=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明白 溜板和控制箱 的结合部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花纹 是怎么加工的 还是镀锌了
看着就像白色镀锌板 ...

這是鏟花紋(scraping)
早期無磨床只能用手工具將結合面刮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溜板的右手侧 有这样一个玩意 可以小范围内方便地看z轴的进给距离
挺实用的

這個是牙標
不是看進給距離的
而是在車螺紋時能保持每一刀都在同一個位置
一般下面有個可更換的蝸輪
最少有兩個
最多的我看過有六個的
如果大螺桿是公制螺桿
牙標就只有在車公制時有用
反之亦然
無法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牙標
不是看進給距離的
而是在車螺紋時能保持每一刀都在同一個位置

师座见多识广 新兵在此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鸡鸡 还有两个小问题
输入轴的皮带轮键槽 坏了 皮带轮转动起来不能固定 年深日久 哗啦响
这个自己更换 ...

白油的出現應該比黃油還要早
主要成分為石蠟
是一種很古老的潤滑脂
潤滑度比黃油差
現在主要應用在食品機械或是輕負載機構之上
像打印機的光軸大多就是用白油潤滑
食品機械使用白油的緣故是因為吃下肚的問題會比黃油小一點
但並不是說石蠟能當成食用油的替代品
上次看新聞上有說黑心麻辣鍋裏有用石蠟充當食用油
那就是為了賺錢的黑心食品了

网友:
正常人裝法蘭盤上去一定會自宮一刀
這時法蘭盤的跳動量會變的最小
當然上卡盤時還是要打一下表才會準一點

老床會因為軸承磨損或主軸輕微變形而有所誤差
所以老床到手後最好法蘭盤還要重車一刀或是重作法蘭盤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样我心里对二手机床有点胆颤啊,,一定要看实物再下手

就是,我之前也看上了这部机子,但是毕竟二手,没有现场看过有些事情真不好说,又这么重,就是退货也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牙標
不是看進給距離的
而是在車螺紋時能保持每一刀都在同一個位置

“牙标”这个名称比“乱扣盘”容易理解多了。委员长

网友:
指甲长易藏污纳垢

网友:
这个0630看起来一点也不老。

网友:
lz真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明白 溜板和控制箱 的结合部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花纹 是怎么加工的 还是镀锌了
看着就像白色镀锌板 ...

那是铲痕啊

修机床怎么能不知道刮削(铲削)

另外,拆卡盘之前要做对正记号,否则有一定几率装回去误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牙標
不是看進給距離的
而是在車螺紋時能保持每一刀都在同一個位置

大陆一般称为乱扣盘

有些机床上确实有测量纵向移动距离的装置,不过不长这个样子

网友:
另外俺多嘴两句
1,丝杠收存的时候,最好挂起来以保持直线度
2,不车丝的话千万不要动开合螺母,一则此时溜板箱移动甚快很容易撞倒车头,另外丝杠是没有保护的,为此打坏内部零件的车床不在少数。工作室里现在就有这样一台车床待修,不仅纵向走刀的齿轴扭断,连溜板箱的轴孔都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溜板的右手侧 有这样一个玩意 可以小范围内方便地看z轴的进给距离
挺实用的

我的c0630的乱扣盘没有了,还好现在也不怎么车螺纹。

网友(2013-02-15):
详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溜板的右手侧 有这样一个玩意 可以小范围内方便地看z轴的进给距离
挺实用的

这个是乱扣盘。车螺纹时用的!

网友:
拆解贴必须顶!!

网友:
我也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溜板的右手侧 有这样一个玩意 可以小范围内方便地看z轴的进给距离
挺实用的

这个器件(牙标或称乱扣盘)在机床哪里,能给个相对好看到的照片吗?谢谢,再次感谢对我的帖子的答复,我找到了法兰和卡盘,就是法兰要自己钻卡盘安装孔。

网友:
我们这边上法兰前,要在法兰上烧一圈铜焊。然后装到车床上车,直到法兰和卡盘紧密配合为止。

网友:
做法兰一般用铸铁。自己做法兰就不需要烧铜焊了。车床上直接车出就行

网友:
很详细,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明白 溜板和控制箱 的结合部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花纹 是怎么加工的 还是镀锌了
看着就像白色镀锌板 ...

我外行,只在钳工书上看到过刮刀刮的平面很像这个效果。

网友D(2013-03-18):
我也想买 C0630了,不过我们这里 二手的价格还很高,谁有便宜点的 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 C0630了,不过我们这里 二手的价格还很高,谁有便宜点的 卖给我吧

沈阳还有,我刚买了一台。

据说南京便宜。

网友:
这JJ真好,大小很合适

网友(2018-08-27):
请问你是现场买的。还是二手网站买,我最近想入手。

网友(2019-01-25):
厚道实在的加工制造

网友(2019-05-22):
留个记号,床子到了再用

网友:
这个叫历史感,金属里蕴藏着智慧与勤劳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