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 911!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2-12-27):
新手入魔,十几天入了911,六电版,但有个电池插进飞机电池口时候不是很顺利,要用手顶住才能通电,放开就会断电,已经跟商家商量,但是仅仅寄一个电池回去又不划算 ,很是郁闷啊!
进入正题,开始的时候飞的很烂,逢飞必炸,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水和练习,稍微可以悬停和控制了 ,但是还是炸的多,要不是飞机耐炸,估计已经废了好几十台了,始终坚持一个理念,快炸的时候收油,将油门 推到最底下。可是一收油又会风骚的坠落,真郁闷。
起飞的时候方向总会 向左或向右的旋转,我就照着说明书来调微调,飞机向左就往右边调,可是不管用,然后就往左边调,可以了,可是郁闷的是,不是往反方向才是 对的吗?这个求老魔友指点。
今晚又飞了四电,炸了一次之后尾叶出现了嗡嗡 的声音,很响,是不是尾电机一直都是这样响的?还有右陀机跳陀(其实我也不知道是陀机,应该是吧.等下有上图.)就是自己在一个劲的动,是不是电池没电的时候就会这样?算不算正常?
总结:我是因为一个105cm的玩具 入魔,买了个那么大的飞机,起飞都很难,总会侧偏,然后就炸烂零件,然后上论坛求救,后来知道了 4通,入手911练习,比想象中难很多,潜水看着论坛,都是有点我不明白的名词出现。新手毕竟新手,看了很多的帖子总有些地方不会很明白。问了也很少回复的,感觉冷清了点,唉,没办法只能靠自己一步步的摸索,希望大家 能够不吝啬自己言语,天气冷了活动一下手指帮助一下新魔友,何乐不为呢?拜谢 大家 了!

网友:
真好想入911帮顶哈

网友A:
说了一大堆,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B:
飞机向左转指的是机头向左,不是机尾(机尾会向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一大堆,到底什么意思啊?

小弟紧张,有点语无伦次了,凑合着看,包含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向左转指的是机头向左,不是机尾(机尾会向右转)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舵机自己会乱动是不是?几乎所有人的911都试过这样吧...我已经看透了...至于微调,的确是向反方向打,但是你说了一堆我都没看明白,凑合着也看不懂什么意思,没法帮你。自己先摸索一下吧,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而已,不需要太多的技术。

网友C:
楼主的机头刮漆刮的那么似曾相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头刮漆刮的那么似曾相识!

哈哈玩过911的都知道

网友:
帮顶 字数你妹

网友:
看帖就回是好习惯,这样才能快速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玩过911的都知道

靠,确实刮的是一个地方。。。。

网友D:
每次感觉飞机没力的时候,就不要飞了,防止电池过放,大概玩4,5分钟左右,每次飞完一个电池,都要等电池冷却了才能充电,每次飞完飞机都要休息几分钟才能玩下一个电池,不能连续飞,刚充满的电池从充电器上拔下来要等冷却了才能插飞机玩

网友:
cancan2兄:

一点个人经验,希望对你有助:

(1)  先开控,后插电。直机插电后立即放水平让陀螺自检。
      注意如果控电或直机电的电压过低都会影响操控。

(2)  飞机炸多了就会有零件松脱:
      --  平衡杆:  拉直,收紧螺丝至仅可畅顺摇动。
      --  锁扣连杆: 按紧入球头内。
      --  十字盘:  可能脱位,按紧即可。
      --  尾电机: 你这情况可能是尾盍/电线炸松脱了。

(3)  主板补焊:V911炸多了主板可能有暗病,小心用低温
      电烙铁向陀螺仪、晶振、接收天线补焊会有助。

(4)  调机:所有航模都是七分调机三分技术的。可参考下列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17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105

(5)  练习四通电直基本功的示范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039

祝你每天爽飞
陳伯

网友:
自己要耐心的调试

网友D(2013-01-31):
我的现在在空中也是椭圆型旋转了

网友:
起飞肯定左偏,需要打右舵。不能微调,因为是地面导致的,到了空中就正常了。

网友E:
快炸的时候收油门到最低,这个习惯养成后以后会出大问题的。
正确的是快炸的时候打熄火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炸的时候收油门到最低,这个习惯养成后以后会出大问题的。
正确的是快炸的时候打熄火开关。

911有熄火开关?反正912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