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91四冲发动机(带泵),怠速化油器漏油厉害,求解

楼主(2012-12-27):
OS 91四冲发动机(带泵),怠速化油器漏油厉害,高速很正常
,有那位用过,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检查是否是正时没有对准 或者气门有没漏气 及气门间隙

网友B(2013-04-01):
这个发动机有带泵的?

网友C(2014-06-11):
更换化油器总成,

网友C:
这个现像一定是走怠速的时候往下直滴油,加油门的时候渗油,更换一个化油器就好了。我的发动机也出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