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疆云台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2-12-27):
现在
云台
有个功能,可以用
遥控器
切换相机水平向前和垂直向下,已经方便了许多,但是如果我有些习惯角度,例如向下45度,或向下30度。能否把这个功能变为一个三档开关,其中一个档设为自定义常用角度,这样会更实用。

网友A:
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就三档够了,水平向前,垂直向下,中间加一个30°。支持楼主。

网友B:
这个功能可以用遥控器的混控实现吧?好像T8FG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支持楼主 fpv一个档设为自定义常用角度

网友D:
大家的建议已经收到,我会把建议反馈给工程师。
在没有这个功能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先利用iOSD的升级功能,最近已更新的IOSD功能新增加了云台3轴角度显示,你们可以手动调整每个轴的角度到希望值,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E:
不同的飞行高度仰俯的角度定死了不好吧,还是那手感练好,遥控器配个高档的,这样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