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飞越ZYX08时,左前方的舵机冒烟了……大家看看咋回事儿?

楼主(2012-12-27):
如题,很奇怪啊,舵机位于中点位置,并没有卡住,
只是通过电脑调ZYX,在附图上的界面,
突然声音有点不对,然后一个舵机就冒烟了……

不解……哪位模友有类似经验的,请指教下?

网友A:
这个现象真没见过。要么舵机问题,要么陀螺问题。我的gcp舵机也曾经莫名其妙的冒烟过。那是舵机质量问题

网友:
我有过一次调试450斜盘的时候,把尾舵憋了好几分钟,发现的时候已经滚烫。给你参考。

网友B:
是什么舵机啊

网友:
舵机类型没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真没见过。要么舵机问题,要么陀螺问题。我的gcp舵机也曾经莫名其妙的冒烟过。那是舵机质量问题

谢谢啊。如您所说,就怕“莫名其妙的冒烟”。

网友C:
会不会是你舵机选择的是数码?因为数码舵机的信号频率会很高,在模拟舵机上使用数码信号,会使MOS管因为开关频率过高而产生高温,而且模拟舵机的有刷电机过高频率调整
或许会产生很强的反向电动势,这也会在某些元件上产生高温。这是我猜测的结果啊,不一定对

网友D:
八成是舵机类型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舵机啊

KDS 9G 数字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你舵机选择的是数码?因为数码舵机的信号频率会很高,在模拟舵机上使用数码信号,会使MOS管因为开关 ...

我的是数字舵机。

事后思考,可能是这个所谓的“检查优化方向”过程中,有舵机都在憋着劲
(这个可以听出来,明显有声音)。憋得过久了,电流大就烧了一个。
(好象烧得那个方向,就是检查过程中十字盘倾斜的方向)。

尼玛 神马“方向优化”啊?疑似坑爹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数字舵机。

事后思考,可能是这个所谓的“检查优化方向”过程中,有舵机都在憋着劲

怎么会憋着舵机呢?除非是行程量过大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成是舵机类型搞错了

确诊

网友: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舵机类型错误

网友:
  ╭══╮    ┌═════════┐
╭╯专车║═ ║╰开来拿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