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KDS的簡易平衡充 充電每片電壓都不同?

楼主(2012-12-27):
每次充完都是4.18 4.23 4.21    都不平衡~~~~  真的是平衡充嗎?

网友:
因为是简易,所以什么都简易了。

网友A:
那个叫简易,要玩模型最低也要买个A6充电器。元芳你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简易,要玩模型最低也要买个A6充电器。元芳你看呢

A6就快入了,本來想可以充多塊電,現在要掉了....    a6連火牛 香港這邊要600多""

网友:
B6也不很平衡

网友B:
PL6吧,昨天刚入,试了一下,终于能把我的电池充饱了。以前用A6,充电完成只有4.19左右,放一会儿就降到4.17甚至4.15。PL6充满4.20,放了一会儿,4.19。这下终于证明“人不识货钱识货”这句名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吧,昨天刚入,试了一下,终于能把我的电池充饱了。以前用A6,充电完成只有4.19左右,放一会儿就降到4.1 ...

PL6太貴了,1千2百多““     買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6太貴了,1千2百多““     買不起

唉,咬咬牙就上了。反正以后飞大机也好用的罗。之前我也是想省钱,结果发现花了冤枉钱。

1千2不够的,电源买台达24/50这个型号,二手拆机洋垃圾200左右,27V、50A,相当不错,就是风扇有点吵。还得准备并充板,大概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咬咬牙就上了。反正以后飞大机也好用的罗。之前我也是想省钱,结果发现花了冤枉钱。

1千2不够的, ...

风扇太吵了,那是你没买“温控”风扇,我用的29A的电源“温控”的,根本就没有声音,A6+29A温控电源+保姆=省时、省力、省钱、最后省心,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太吵了,那是你没买“温控”风扇,我用的29A的电源“温控”的,根本就没有声音,A6+29A温控电源+保姆 ...

A6+29A電源+保姆   360+120+270=750人民幣       還是選A6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咬咬牙就上了。反正以后飞大机也好用的罗。之前我也是想省钱,结果发现花了冤枉钱。

1千2不够的, ...

A6+29A電源+保姆   360+120+270=750人民幣       還是選A6算了

网友:
什么个情况,玩电直充电器也有讲究啊,我真的快要崩溃了,谁能告诉我的固朗450C应该配什么充电器呢?

网友C:
充电器 看你的米多不多  其实固朗原装的简易充电器 还是不错滴   身边人用下来还可以    说电压不平衡   一部分是充电器原因 多数还是电池吧  只要悬殊不是大 没事的   4。18  4。19  4。17   这个是锂电池的特性  你在测的时候可能每根线的线阻不同,所以你在测的时候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纯属个人见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 看你的米多不多  其实固朗原装的简易充电器 还是不错滴   身边人用下来还可以    说电压不平衡   一 ...

可是充每塊電都是一樣,,4.18 4.23 4.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充每塊電都是一樣,,4.18 4.23 4.21

A6充电器不会充出这个效果的,估计你的电显不精准的事情。换个电显再试试看

网友(2013-02-10):
引用 网友A:
A6充电器不会充出这个效果的,估计你的电显不精准的事情。换个电显再试试看

我的简易充也是这个问题,我买的电显300多的不可能有问题,不过我感觉差点没问题

网友D:
神马  电显  300多?求图片

网友:
简易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马  电显  300多?求图片

飞科达7合1超级多功能测试仪 转速表 电显 内阻 舵机测试 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