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哈!

楼主(2012-12-27):
多轴飞行器能不能用涵道
电机
代替螺旋桨+电机呢?拉力上会差很多么?能不能通过改变涵道浆的角度来达到加大升力的目的呢?
可以的话,尺寸会小很多哦.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究哦~~~顶

网友B:
耗电,飞不了多久的,不是升力问题

网友C:
每种桨叶都有合适的工作角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大了桨叶也会失速的(又叫做螺旋桨打滑)。根据我以前计算过的结果,也是实际调试的结果,螺在翼型合适的工作范围内,旋桨理论上转速越低,螺旋桨直径越大,效率越高。因为可以减少桨尖的诱导阻力(很多人喜欢曲解这句话的意思,记住是在工作范围内),所以涵道的效率并不高,它的效率有一部分是靠涵道壁来遮挡气流减少诱导阻力(所以涵道叶拼命的靠近涵道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电,飞不了多久的,不是升力问题
暂不考虑续航问题,但是从可行性考虑,能生起来并在飞控调整下能保持正确的姿态即可.

网友D:
如果直接用是不行的,改造的话可以

网友E:
耗电, 可以的

网友F:
四轴机电机力效10g每W很不错的,你要是用函道,那也就3g每W,能飞倒是能飞,可就是飞几分钟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