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飞控GPS校准不了,求售后技术。所有问题已解决,上了图,

楼主(2012-12-27):
NAZA-H飞控GPS校准不了,求售后技术,,我的GPS是新装的经过多次校准还是无校也换过志方校准也无校,,,1开机自检,2从手动开差到GPS开关打8次左右到手动开关,3黄灯亮,4机身水平旋转变绿灯,5机头向下旋转但就变红灯闪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

网友:
坏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听说大疆售后提升了,帮顶,等答 案,看是否属实

网友A:
排查周围是不是装了含铁的物质
比如说附近是不是有铁螺丝之类的
可以找个吸铁石测一下~
校准失败一般就是这个原因(前提是三档开关设置正确,校准流程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周围是不是装了含铁的物质
比如说附近是不是有铁螺丝之类的
可以找个吸铁石测一下~

出厂设置后校准成功,,现在问题更大,手动飞行正常,(有7星)变姿态或GPS时突然全螺距向上升,又或转回手动再转GPS或姿态的话就会负螺距向下压,,,转速感觉不变,,请问是什么原因??意思是只要变换档位开关要不就是最大的正负螺距,

网友A:
请确认一下螺距的反馈方向是否设置正确了
就是那四张动画
第一个
应该是螺距先大再小,然后回到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一下螺距的反馈方向是否设置正确了
就是那四张动画
第一个

所有问题已解决,,,谢

网友:
AUTO TRIM飞了4,5分钟了,红灯一直都不灭,请问是咋回事?

网友B(2013-03-31):
引用 楼主:
所有问题已解决,,,谢

南站?番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站?番禺?

对,,,,过来飞吧,,直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过来飞吧,,直机多

直机基本唔玩啦,咦家玩多轴。

网友(2013-10-12):
南站确实是个好空旷的飞场。原来那边有人飞的啊,难怪有听说过人家在那边捡到电池。。。

网友:
我的也是GPS无法定点,用的JRxg7,换控就好使,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