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1.1KW钻床 打理了下 旧貌换新颜

楼主(2012-12-27):
淘了个1.1KW钻床 打理了下 旧貌换新颜

楼主:
这个生产日期眼前一亮啊 电机是92年产的 至今还没有上电测试能否正常使用 ,再请教下这电机如何接线?是三厢的

网友A:
接电机的三个不并联的头,要换转向就调换这三根中的任意两根的位置

网友B:
就这锈得不一般的马达螺丝,还精密钻床?

网友:
眼前一亮啊
电机太牛x了
公元192年的?

这是1992年吗?
估计不是
因为89年
咱么国内的工业应该已经全面改进电机了
变成y系列为主了
92年jo2系列电机 除非国企需要的特殊型号
其他的 应该已经全面停产了

估计是 62 72 82 都有可能 82年可能性大

网友C:
感觉重新喷过漆了?是楼主喷的么? 还是买回来就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机的三个不并联的头,要换转向就调换这三根中的任意两根的位置

谢谢夜行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重新喷过漆了?是楼主喷的么? 还是买回来就喷了

买回自己喷的,用的是自喷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锈得不一般的马达螺丝,还精密钻床?

里面所有的轴承全部是NSK的轴承 同心度用百分表测试0.04 原本拆开想换轴承的 二手货能有这精度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钻有所改装,山东式台钻应该是有3个皮带盘的

这个原本是四个的 电机上的买回来就不见了 我在网上买了个5速的塔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