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不锈钢用丝锥

楼主(2012-12-27):
最近设计了一个K牌160A电调座,但是不锈钢板攻丝总是断丝锥,有没有高硬度丝锥,我没找到,请大家帮找找

网友: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

网友:
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丝锥!!??有露哥万能锥!!!

网友:
本人外号一金刚钻。

网友:
我有,需要什么样的?直接拿来给你攻了呗

网友:
拜托楼主先把你自己的事情搞定行吗?人家问我好几次了。你能直白点吗???

网友:
杜哥,我家网线安装好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