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II设置450 3D开关问题诚心求助?

楼主(2012-12-27):
天地飞9II飞450看说明书说在飞行模式里用F开关控制特技开关设置了开3D开关没有用的熄火开关用C开关控制就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拥有哪里要设置吗请用过的朋友帮忙说下undefined

网友:
楼主可以用标点吗?看得累,而且看不大懂!

网友:
楼主可以用标点吗?

网友:
哈哈 楼主比我还黑 我一般也都不打符号 但是都用空格给隔开

楼主:
我想说的是,天9II的3D开关怎么弄的飞450的3D开关。我用F开关没有用。3D开关打开电机不应该是全速旋转的吗?我的没有一点反应郁闷呐

网友A:
要先设置油门曲线啊,不是打开3D开关就自动飞3D了,估计LZ螺距曲线也没有设置。

网友:
飞行模式开关
WFT09可以选择左边的三档开关B或右边的三档开关F为飞行模式开关,
设定开关后,将特技1/特技2旁边禁用取消,方才生效,
特技3可以单独设置另外一个二档开关进行控制,(一般不需要)
这里的“锁定”就是油门锁定的意思,也就是油动直升机熄火降落的控制开关,
(电动直升机由于不需要油门锁定,开关也不用设,保持默认即可)

飞行模式提示栏会随开关的切换分别显示:普通,特技1,特技2

网友:
楼上弟兄说的没错,楼主还需要设置正确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设置油门曲线啊,不是打开3D开关就自动飞3D了,估计LZ螺距曲线也没有设置。

正解,LZ参考一下

楼主:
原来这样啊我什么都没有设置不敢乱动遥控器里的东西回来试试谢谢各位仁兄的帮助

网友:
油门 螺距曲线没设 怎么会有全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