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瑟福VBar问题

楼主(2012-12-27):
T8FG控,6208SB接收,瑟福VBar
1、设置尾感度为何控上调到15%VBar就已经达到V8的75%?是否正常?
2、控中所有参数都归零,所有曲线也是默认,当油门打到最低时,VBar中立点设置项中的油门指示条还是有一点点的蓝色,但显示却是-100%。调节微调至-7,蓝色指示条才消失,显示-107%,正常吗?

网友A:
你用定速么?如果不用的话你推摇杆油门通道好像不变的吧。还有我觉得你说的有点矛盾,既然都把油门拉到底了那就是说整数值条的一半已经是一个颜色了,你怎么还能看出中点的那条线有点偏色呢?你中立点有先调整好么?

网友B:
中立点 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