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阳极氧化经验总结-上视频

楼主(2012-12-28):
俺比较简单的就做了一下,反复四五次,就成功了.为避免大家走弯路.特意来介绍一下经验.
电瓶水直接用,比重多少没测量,从修电瓶的店里买的。12V直流稳压电源,开始用10A的,滴进硫酸了,很快就坏了。又买了一个30A的。

过程:1.负极用两根直径10毫米的碳棒,电流没测量,直接给电。
         2.挂具开始用铝料边子,因为接触不好,第一锅成了,第二锅就不反应了。淘宝上买俩根钛丝,直径1mm和2mm的。弯成有弹性的叉,保证接触点有受力。
         3.染料开始用喷墨打印墨水,后来买点氧化铝专用染料,没看出有多少区别。
         4.温度没考虑,反正冬季在室外温度是零下。
         5.电解时间20分钟到四十分钟,也没太认真。
问题:1.电解挂具一定要好,钛丝挂钩比较好用。即使钛丝表面变黑也没有问题。
          2.染料必须加热,头几次没加热,出来的颜色不正,染不上。染黑色有一点偏蓝。

现在就这样囫囵干着。效果也不错。

等有闲空再来补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体中含有硫化氢,鼻子放在冒气的地方会很呛.离1米远就闻不到了.

什么时后加补充液我也不知道,还没到那 ...

LZ,如果用草酸,貌似就不会有硫化氢了,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刻字机是DIY的吗?

激光机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LZ的不吝指教啊!!!
另外再请问:电解过程排出来的酸性气体是什么?对身体有害么?
电 ...

气体中含有硫化氢,鼻子放在冒气的地方会很呛.离1米远就闻不到了.

什么时后加补充液我也不知道,还没到那一步.

网友A:
激光刻字机是DIY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解出来以后的过水槽中酸浓度很低,略显酸性,加一点碱中和一下.就没有污染问题了.
电解液只补充,不舍得倒 ...

谢谢LZ的不吝指教啊!!!
另外再请问:电解过程排出来的酸性气体是什么?对身体有害么?
电解液可以使用多久啊?使用多次后需要怎么样调整为可以正常使用呢?是添加纯净水还是加硫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
再请教LZ,问个环保问题,阳极氧化后的污水,咋处理啊?

电解出来以后的过水槽中酸浓度很低,略显酸性,加一点碱中和一下.就没有污染问题了.
电解液只补充,不舍得倒掉,电解液中含铝离子有利于电解,水被分解成氢和氧,气体排出没有污染.水会越来越少,补水就可以了.
电解反应过程中的气体排出中有微量酸气体,电化学中无法完全解决.自己实验室做一点东西可以忽略.

网友B:
顶顶!
再请教LZ,问个环保问题,阳极氧化后的污水,咋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焦器啊,强

有识货的。不过这个不是跟焦器,跟焦已经U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色友

东西做得很漂亮

嘿嘿!一天到晚只操铁多枯燥。

做点东西玩一玩,还是不白操啊。

网友C:
跟焦器啊,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铝件之间会发生电解反应,导电率下降。一定要每一个工件都用专用挂钩。每个挂钩都要通电。
一个 ...

LZ,你的意思:一个正极可以接多个工件(前提是电流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如果工件有好几个,那么可否把工件相连后连接到正极呢?

不可以,铝件之间会发生电解反应,导电率下降。一定要每一个工件都用专用挂钩。每个挂钩都要通电。
一个挂具多个挂钩也可以挂多个铝件。我做的就是多钩的挂具。图片和视频上都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色氧化不用染料。直接封闭效果一样。
电线一共就4根线(两对)。一对(2根,不分正负极)接市电20V。一 ...

LZ,如果工件有好几个,那么可否把工件相连后连接到正极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按照您的操作流程,如果只做到阳极氧化,然后直接封闭(去掉染色流程),是否可行?工件表面是否已经有 ...

原色氧化不用染料。直接封闭效果一样。
电线一共就4根线(两对)。一对(2根,不分正负极)接市电20V。一对(12V直流)接氧化槽里,正极接铝件,负极接碳棒。

网友B:
LZ,按照您的操作流程,如果只做到阳极氧化,然后直接封闭(去掉染色流程),是否可行?工件表面是否已经有一层氧化层?
另外建议LZ还是画几张示意图:线如何连接?工件如何放置啊?造福一下坛友啊……谢谢啦…………

网友:
少了点细节

网友D:
原来是色友

东西做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