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电显维修记

楼主(2012-12-28):
     一块带电压显示的电池报警器,使用一直是好的,上周六在体育馆飞飞机时,测第一块电时好好的,在上了第二块电飞了一会后,一测电池吓了一跳,笫3S的电压居然5.1V,1S2S的电压基本正常,查了下论坛以往的帖子,也没有有关资料。
      看来,只有靠自己了,打开外皮,揭掉背面的不干胶贴,露出电路扳,经分析电路,影响电池电压的电路不在这面,很可能在LED数码管的下面,仔细观查LED数码管的下面的确有元件。遂
把LED数码管拆掉,看到下面有两排帖片电阻,经观查分析,影响电压的电阻是靠近插脚的那排15K的阻。
      用万用表先在线排查,竟然是第二个电阻阻值偏小,再把可疑电阻焊下,用万用表检测,只有13K,用一好的电阻换掉后,装回数码管,上电测量一切OK。

楼主:
补充一点,如果手里没有15K贴片电阻,而你的电池也只有3S、4S的话,就把图三中下排最右边的电阻交换一下,可以应急修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电显,测试1s电池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电显,测试1s电池不准

试着换一下15K贴片电阻。

网友B:
我有个简易的电显,测的不准,终于找到维修的办法了,呵呵,谢谢l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如果手里没有15K贴片电阻,而你的电池也只有3S、4S的话,就把图三中下排最右边的电阻交换一下,可 ...

你贴片电阻是怎么焊上去的。。。那个太有难度了。烙铁太大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贴片电阻是怎么焊上去的。。。那个太有难度了。烙铁太大了- -!

用尖头烙铁,特尖的

网友E:
这个,难度太大~我也有一个电显是坏的

网友F:
目前电显只用做辨别电池是否飞过,至于电压多少就留给A6去判断了。控上计时,不会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简易的电显,测的不准,终于找到维修的办法了,呵呵,谢谢lz

如果要测的还精确点的话,就买几只高精度的15K帖片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片电阻是怎么焊上去的。。。那个太有难度了。烙铁太大了- -!

买一只35W尖头烙铁,最好可换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尖头烙铁,特尖的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劲的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难度太大~我也有一个电显是坏的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电显只用做辨别电池是否飞过,至于电压多少就留给A6去判断了。控上计时,不会过放。

飞机上最好装一只。

网友I:
能将数码管,完好的与双面PCB拆下来,焊工可要过关才能动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将数码管,完好的与双面PCB拆下来,焊工可要过关才能动手呀。

说的没错,焊工烙铁工具都要过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友K:
手上坏了一个,测量电压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声音了,不知怎么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上坏了一个,测量电压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声音了,不知怎么修理!

看电路板上,有两只帖片三极管,那是驱动喇叭的,测一下,看坏没坏,坏了换之,没坏就查下喇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电路板上,有两只帖片三极管,那是驱动喇叭的,测一下,看坏没坏,坏了换之,没坏就查下喇叭吧。

找到方法了!有空我也去试试。。。。

网友E:
些物我也有←_←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电路板上,有两只帖片三极管,那是驱动喇叭的,测一下,看坏没坏,坏了换之,没坏就查下喇叭吧。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找到方法了!有空我也去试试。。。。

好的,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些物我也有←_←

那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高手

哈哈,朋友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修好。

网友O(2013-02-20):
我买此类数码管电压表头的时候【但不是航模这种带报警的】,卖家曾明确告诉我:表头输入电压在5V以上时测量的电压才靠谱

网友E:
注意选取电阻的精读要百分之一的 否则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P:
虽然一个这样的电显不值钱,但LZ的钻研精神和动手能力值得赞叹,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买此类数码管电压表头的时候【但不是航模这种带报警的】,卖家曾明确告诉我:表头输入电压在5V以上时测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选取电阻的精读要百分之一的 否则影响测量结果

说的没错,这个就是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P:
虽然一个这样的电显不值钱,但LZ的钻研精神和动手能力值得赞叹,顶你

有时,还真不是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网友R(2013-09-11):
这个电显会短路烧电池吗

网友S:
问个问题啊,我设定的3.7V,为啥3.8V就报警了,有时3.9V也叫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电显会短路烧电池吗

应该不会,里面的件功率都很小,即使有短路电池会把它烧掉,而电池无恙。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个问题啊,我设定的3.7V,为啥3.8V就报警了,有时3.9V也叫个不停

那是你电池老化内阻增大了。

网友T:
牛,有机会必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牛,有机会必须试试

谢谢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U:

网友V:
对于一般人无异于刀口舔血。。

楼主(2013-10-25):
引用 网友V:
对于一般人无异于刀口舔血。。

没那么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