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做手机电池启动的紫外线验钞灯,求救

楼主(2012-12-28):
想用5-6个led灯珠连在一起,做个验钞灯,用普通手机
电池
启动,问下谁能帮出个线路图,或帮做个,里面的配件越简单越好,(有偿求图或实物)LED紫色灯珠
F5圆头白发白验钞灯专用发光二极管F5白发紫
电压 3V
电流 16MA
反峰电压 5V
波长 400

网友A:
LED6并电流 16X6=96mA, 只需串联电阻 (3.7-3)/0.1=7
所以楼主只需单片手机电池,6个LED并联后串接个10欧的电阻即可

楼主:
能帮做个吗,现金求购,可以短信我

楼主:
要是用两节1.5v的干电池,是不是就不用加电阻了,直接并联6个led灯珠即可

楼主:
如果这样可以,是不是会出现什么安全问题啊?会不会爆?

网友B:
最好是6个75欧电阻分别串联在6个LED上,再并联在一起。手机电池最高电压4.2V,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C:
用楼上的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