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设备改装红雀橡筋飞机-----12月9日更新减速组新做法,137楼

楼主(2012-12-28):
红雀飞机是2007年学生比赛用过的旧飞机,涂装退色很严重,不过用来给学生练习也就不讲究那么多了。

新增些细节图片

将大家比较关心的地方说明集中列出来:

电池是放到机身里面的,方便称重,所以没装进去。

减速组1:4,桨5030,全油门推重比接近1:1

911遥控器买的是美国手的,左手油门,右手升降和方向

主轴是2mm的碳杆,轻、耐摔、不变型、便宜,优点好多啊,呵呵!

轴承内孔2mm,高2.5,直径5mm
超小的轴承,适合1.99mm的轴1.5元一个
其实用1mm内径的轴承配1mm的碳杆也行,重量更轻些,不过有点不耐炸,所以改用2mm规格的了。

911设备没有混控,直接可改成三通机。

其实我比较建议用这机入门。带的学生从9岁到11、12岁,先从2通差速EPP J3上手,着重点在油门控制和方向感的练习,第二阶段上手这架红雀,着重练习飞行区域感、航线、降落,由于都是小飞机,没有太大压力,承担多人次高频率的飞行训练可以将损失控制得比较低,避免炸机损失后没机可练的尴尬事,以后就可以挑选出飞感不错的选手上大些的飞机。

机翼加固那里是用透明胶直接把碳杆粘到翅膀上的,其实不加碳杆,只在机翼正反两面各贴一条透明胶带就行了,强度没问题。

根据911接收板上的舵机分布情况,装副翼有些困难,对于50cm翼展的小飞机,副翼的作用不会比方向舵好多少。

红雀空机重23克,加贴纸25克,泡沫材质,由于原本是橡筋自由飞飞机,为了克服橡筋的拉力和扭力,所以机身很厚实,很抗摔,不比EPP差。

机翼加固那里是用透明胶直接把碳杆粘到翅膀上的,其实不加碳杆,只在机翼正反两面各贴一条透明胶带就行了,强度没问题。

机翼有上反角,飞行姿态很稳定,可以不用副翼配平。方向舵转向很灵敏。

舵面都是改的时候切开的,原水平、升降舵上设计了控制舵面,不过面积小了些,改的时候要增大控制面积,所以不能直接按设计的切。911主电机做的减速组动力够用,贴子里的减速组动力可以让飞机在空中连续拉筋斗。

减速组齿轮比为1:4,我用的是另外买的齿轮,原装的齿轮还在911小直机上呢。舵面切开后,削45度斜面,用透明胶带连接。
舵角用电子产品包装的透明硬塑料片剪成。
舵面连接钢丝用0.3或0.5的钢丝。

LZ, 你那1mm的浆保护器在哪里买的?
小直升机上拆下来的主轴限位器。

没有做下拉,橡筋飞机的桨本来设计就有右拉,安装减速组时主轴和原先橡筋动力桨的主轴平时就行了。

网友:
不错v 电池放到肚子里就好了  911的板子吗

楼主:
电池是放到机身里面的,方便称重,所以没装进去。911遥控器30元,911主板58元。

楼主:
减速组1:4,桨5030,全油门推重比接近1:1。

网友:
     改的好,飞的怎样期待后续。

网友A:
    看你两个舵机用钢丝引到后面是不是前进后退变成水平升降,副翼改成垂尾方向了?

网友:
不错,比我改的好!

网友B:
楼主手艺真不错  尤其减速组构思巧妙  赞  顺便请教911的控和接收是单买的吗?在哪里能买得到?挺便宜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两个舵机用钢丝引到后面是不是前进后退变成水平升降,副翼改成垂尾方向了?

911遥控器买的是美国手的,左手油门,右手升降和方向。

网友B:
还有那个过着轴承的套是热缩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真不错  尤其减速组构思巧妙  赞  顺便请教911的控和接收是单买的吗?在哪里能买得到?挺便宜的。能 ...

淘宝上搜伟力911配件。

网友:
没有有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个过着轴承的套是热缩管吗?

是的,一直找不到合适套轴承的管,用热缩管又轻又方便,还适用不同大小的轴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这么详细的制作过程贴,真是精品!

网友:
好的 谢谢楼主 好心人啊

网友:
惭愧 惭愧 您纯手工的比我那个还轻 我真无地自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放到机身里面的,方便称重,所以没装进去。911遥控器30元,911主板58元。

晕,那家店主涨价了,30元的伟力929遥控器涨到58元了,后悔没我买几台,学生练习不够用啊。

楼主:
楼主你的轴用的多粗的,在哪买到的相应轴承

楼主:
还有,这飞机给新手飞好飞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的轴用的多粗的,在哪买到的相应轴承

主轴是2mm的碳杆,轻、耐摔、不变型、便宜,优点好多啊,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这飞机给新手飞好飞不

改这架飞机的目的就是给小学生飞的,飞机小、轻,所以飞起来没太大压力。这架还没试飞,不过之前也是用这种橡筋飞机改的无刷,重60克左右,学生飞过,性能很好,练习航线和定点降落都不错。

楼主:
内孔2mm,高2.5,直径5mm

超小的轴承,适合1.99mm的轴1.5元一个

其实用1mm内径的轴承配1mm的碳杆也行,重量更轻些,不过有点不耐炸,所以改用2mm规格的了。

网友:
牛人啊。我服了。

楼主:
下午有学生的航模训练,刚去操场看了看,有点风,二级到三级,下午风力不加强的话,让学生飞飞看。

网友C:
楼主轴承用的多大的?用的2mm的碳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轴承用的多大的?用的2mm的碳杆吗?

内孔2mm,高2.5,直径5mm

超小的轴承,适合1.99mm的轴1.5元一个

其实用1mm内径的轴承配1mm的碳杆也行,重量更轻些,不过有点不耐炸,所以改用2mm规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轴承用的多大的?用的2mm的碳杆吗?

内孔2mm,高2.5,直径5mm

超小的轴承,适合1.99mm的轴1.5元一个

其实用1mm内径的轴承配1mm的碳杆也行,重量更轻些,不过有点不耐炸,所以改用2mm规格的了。

多点了下,重复了。

网友:
zhhue兄:

好心思、好手艺。顶

陈伯

楼主:
如果小学生能飞,我也能飞了,也自己改一个去,麻烦楼主试完给我说一声飞行情况怎么样,能抗多大风,我这风比较多

网友D:
真牛逼!!!只有两个舵机 混控怎么做啊? 难道斜着45°拿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牛逼!!!只有两个舵机 混控怎么做啊? 难道斜着45°拿遥控?

911设备没有混控,直接可改成三通机。

网友:
又见 微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