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程序2S电池所有的电机所有的电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2-12-28):
BLheli程序2S电池所有的电机所有的电机启动不了,不管空载还是负载啊,
我调启动力度,电机进角都没有用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的没问题,你的是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版本的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问题,你的是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版本的BLHeli?

你把你的油门只打开一点点,看能否启动,我的电机只能在来回的旋转,如果再把油门再加大一点,电机就能启动了,这个能算启动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你的油门只打开一点点,看能否启动,我的电机只能在来回的旋转,如果再把油门再加大一点,电机就能启动了 ...

磁钢。。。。磁力。。。。。
电力<磁力=不启动
电力>磁力=启动了。

所以,油门=电力,必须>磁力!

老师,这题目及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钢。。。。磁力。。。。。
电力磁力=启动了。

这不一定的,还关系到电调油门行程的问题
不过小鸡需要的启动油门确实比大鸡大多了

网友:
電機只要一動就有反電動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