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通讯设备对周遭工作温度的要求

楼主(2012-12-28):
网上看了一下有些模友对无线遥控设备在冬天时失控问了些问题,下面就无线通讯(包括遥控)设备对工作环境温度的要求做一些简述,包括有些简单、低成本、有效应对方法。
无线通讯设备对工作环境稳定的要求是分等级的,温度对系统中电路的影响主要是在二个方面:最主要是晶体振荡电路(即使是频率合成的设备)。主要是因为振荡晶体,这个最怕低温了,温度变化太大造成形变,其输出的振荡频率一定变化。业余无线电产品一般在-10°C~40°C,有些差的只能保证0°C(包括有些日本产品),有兴趣的模友看看你手机的说明书中性能指标说明,有对讲机的朋友,看看对讲机说明书中的性能指标说明;专业机-30°C~60°C。二是、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电池还要能正常供电,大家都知道低温对电池的影响(电解液的活性变差),所以,专业设备只能使用专门的镍镉电池(非普通的镍镉电池)。再就是高温对发射机功放散热有要求,因为发射机的效率最大30%左右,其他的都转换成热能了。

简单应对措施:在北方,由于室外气温太低,很多的无线设备都不能在室外正常工作(包括专业机),所以,可以看到一些使用者将对讲机放在大衣里,用的时候方拿出来。长江、黄河一带的遥控系统如无人机,如果飞的太高(1000M以上),也会出现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接收部分(飞机里),用市面上的“暖暖包”,将电池和接收机(包括无线链路设备的电池)包裹后再保温(别温度太高了);遥控器(发射设备),不用时不要放在室外,放在车中或有保温的箱内,温度在10°C以上即可,使用时,由于发射部分的发热,短时间(10分钟)应该没有问题,长时间暴露在室外的,要另行想其他的方法。
另外,液晶屏对环境温度也有要求,太低会造成响应慢、“亮度”低甚至损坏。

这里顺便说一下发射机耗电的估算:也就是如果你的发射设备输出功能是1W,在天线谐振(工作的最佳状态)下,对我们的遥控设备就是天线全部拉出,其消耗的电能功率至少3W以上。如果我们的遥控器(发射机)工作电压是10.0V的话,电流是0.3A以上。那么对于3000MHA的电池,发射机只能维持10小时,对讲机由于是发少收多,可以坚持时间很长,但发话多,将大大的影响工作时间。天线未完全拉出,耗电更多,发射机的高频头发热更高。

网友A:
3000毫安的电池如果按0.3安放电,最差的电池也能放5小时,楼主是否写错?

网友:
lz对于电池容量跟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弄得不清楚吧?

网友:
基本的电流电压都搞不懂,写得再好也只能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毫安的电池如果按0.3安放电,最差的电池也能放5小时,楼主是否写错?

应该是10小时,笔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