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闪黑屏倒底是接收机的毛病还是屏的问题呢

楼主(2012-12-28):
闪的好郁闷,发射机和接收机半米不到

经过反反复复的调式,把接收机重启一下,30秒左右信号非常正常,过了30秒就开始闪。

像这种情况,是接收机信号不稳定呢,还是要把责任怪罪到屏上?

我的是TB上那种200mw的5.8图传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求解……

网友:
你把它接到电视上不就闪了

网友A:
黑屏1秒后恢复,然后又再黑,如此循环,通常就是屏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1秒后恢复,然后又再黑,如此循环,通常就是屏幕问题

直接把摄像机接到屏上正常,中间通过图传后就开始闪

网友:
看来我的换个屏幕了 我的也经常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把摄像机接到屏上正常,中间通过图传后就开始闪

便宜的、贵的屏幕一样都会有黑屏的问题,关键就是驱动板对AV信号强弱的处理方式。
一些性能较好的数字驱动板,对于较弱的AV信号,会采用黑屏或者蓝屏的显示方式,而不是雪花。

但图传接收机的AV信号是普遍较弱的,通病来的,这样的屏幕搭配来做图传监视端,肯定不行(我自己就试过了)。

便宜的不到200元的7寸屏,驱动板没有这样的功能,反而没有黑屏蓝屏的问题。我现在甚至只是用一个80元的4.3寸屏幕作为监视。

简便的解决方式就是,图传与屏幕之间加上一个DVR录像设备,这样供应给屏幕的AV信号就足够强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你错把2.4G的天线当成5.8G的用了呢?这样也是会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错把2.4G的天线当成5.8G的用了呢?这样也是会闪的

怎么样区分呢,我是买图传一块成套的天线,大家都是用的这种,应该不至于天线吧……好郁闷

网友:
接收机信号不稳定呢,还是要把责任怪罪到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贵的屏幕一样都会有黑屏的问题,关键就是驱动板对AV信号强弱的处理方式。
一些性能较好的数字驱 ...

我已经定了一个DVR,准备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贵的屏幕一样都会有黑屏的问题,关键就是驱动板对AV信号强弱的处理方式。
一些性能较好的数字驱 ...

DVR的TV链结能给个吗?

如果是增强信号,为何不直接上信号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DVR的TV链结能给个吗?

如果是增强信号,为何不直接上信号放大?

我没用过DVR,只是通过其他人的经验知道有这样的方法,我自己是直接换屏的。

你用信号放大也就只是放大而已,DVR还能录像嘛,多一个功能。

网友C:
和我一样,我开始的7寸屏接200mw5.8G也是时不时黑屏两秒,只要发射和接收其中一个稍微移动下或者遇到个障碍就会黑屏,我排除了好久才发现果然是屏幕问题,换了一个3.5寸的数字屏,完美解决,**7寸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我开始的7寸屏接200mw5.8G也是时不时黑屏两秒,只要发射和接收其中一个稍微移动下或者遇到个障碍 ...

接收机换成大疆的5.8G和蒜瓣开线会不会解决此问题?

网友D:
我今天加了DVR,的确解决了闪黑屏的问题,但是DVR后画面会缩小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加了DVR,的确解决了闪黑屏的问题,但是DVR后画面会缩小一圈

PM一下DVR的TB地址呀我看看你用的哪款

网友:
也PM一下DVR的TB地址,我看看哪款,或者上个图看看什么样。

网友:
6 楼说的很对。我也碰到好楼主一样的问题。的确是显示器驱动板 问题。
我是自己diy显示器的。7寸屏幕没有问题,可是驱动板始终会有黑屏的问题。烦死我了。驱动板退了,可是lcd显示屏没法退。现在放着不知道干什么用哦,还有个壳子在这里。都废了。。。。
我也打算搞个4.3寸的屏或者DVR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PM一下DVR的TB地址呀我看看你用的哪款

我前两天用了这款,在tb上搜sd卡dvr,245元的就是这个,我直接把他装到屏幕里了,确实不闪了,就是画面小了一圈,还有就是屏幕中多了几个录像标志,挡住了电压显示。

网友:
分开测试,把lcd接电视信号,把RX接电视上,等等。
还有就是电池的功率不够也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