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G831B接收插电不亮!!

楼主(2012-12-28):
刚收了个RG831B接收 插电不亮 原来用山寨接收来着,用不用从新对码?没有对码线怎么办?求教

网友:
没对频,失控保护状态,对频线找个舵机插头,把最外面两根线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要对频,如果按照正规程序走,要有RA01T才可以对。

网友:
对频必须有卫星

网友:
对频,要有对频线和卫星,都在的情况下才行,对频完了,可以把卫星拿掉就是了,只用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2013-02-10):
对频线可以拿个舵机线改装,信号和电源负极接一起就好了,千万别接错哦,烧了别怪我。

网友(2013-05-28):
我的调了半天还是对不上频

网友A:
必须对过频后才能亮  对频的时候先确保回传模块插好  然后BIND插口插上对频金手指     再接通电源    在遥控器里选择对频  直到接受蓝灯从快闪到常亮对频结束  拔下对频金手指就OK乐

网友:
楼主和我的问题一样。我的是接上电源,接收机不亮灯,急死我了,同样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卫星查插了吗 对频了吗

网友B(2013-11-17):
引用 网友A:
必须对过频后才能亮  对频的时候先确保回传模块插好  然后BIND插口插上对频金手指     再接通电源    在遥控 ...

我的831也是这个问题 接收机通电后接收机不亮 把 卫星拔了后通电又亮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831也是这个问题 接收机通电后接收机不亮 把 卫星拔了后通电又亮了 怎么回事啊

没对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