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钻

楼主(2012-12-28):
有谁玩过多轴钻,或者知道里面结构,想D一个。

网友:
多轴器,一般里面就是齿轮传动,,配合齿轮式自动攻牙机的主轴旋转以及更换挂轮来进行不同牙距的攻牙工作

网友:
这种是可调距离多轴器,结构稍微复杂点,一般用ER延长杆,我手头上的四轴群钻都是ER11夹头,两排轴承,后面带齿轮传动。结构不复杂,关键的是孔距要加工中心加工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一般用在台钻上,中间传动主齿轮一般带有锥度,和台钻锥度匹配。

网友:
这种就不要去折腾了,我入行时就用过十二头的,调整蛋疼得很,

楼主:
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厂家定制更好 针对某个特定产品 比如 汽车行业 法兰盘类型的一下四个孔
或电机端盖 等 diy的用处不是很大 调整的范围有局限
参考一下西湖的网页

http://www.westlakemachine.com/C ... w.asp?ArticleID=449

网友:
偶正在研究这个,想D一个呢。。。固定中心距的四轴钻。。。6mm钻头钻铝不知道用同步带吃不吃得消。。。齿轮怕噪音大,成本也不低。。。中间任意一个轴用伸缩万向联轴器连接到电动机。

网友A:
C12的ER11的加长杆做这个感觉有点细,但粗了就难做了好像,C16的好像没有台阶了,没法给轴承限位了

楼主:
用同步带不知道吃得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同步带不知道吃得消吗

打算试试,加工中心数控铣什么的,很多都是用同步带传动的。。。有时候撞机什么的,同步带也没断,而且寿命还挺长的。。。
普通橡胶同步带不行的话,打算用聚氨脂钢丝同步带试试

网友:
一个家用,用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2的ER11的加长杆做这个感觉有点细,但粗了就难做了好像,C16的好像没有台阶了,没法给轴承限位了

网上有专门的多轴器轴。固定式的精度好,可调式的方便,调整的确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