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 7 64位usbser.sys 文件,哪位大大有能发我一下吗 ...
求win 7 64位usbser.sys 文件,哪位大大有能发我一下吗,好人一生平安^_^

楼主(2012-12-28):
那咋的驱动安装不了,据说是系统缺少这个文件导致的,网上搜到的都是32位的,哪位大大有64位的能发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笔记本是win7 64位的操作系统,附件是本机的usber.sys。存放目录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
不知道能不能用。^_^.
usbser.sys

网友B:
32位也求一个,哪里有

网友C:
这个是32位win7的,目录“X:\Windows\System32\drivers”,X换成你的Windows所在的盘符,一般为C。绝对可用,俺是用NAZA-M的。
usbser.sys

网友:
谢谢楼上了,不过我要的是64位的呢。。。。。。。。。。。

网友D:
88935158,加我QQ传给大家,各种版本都有,加的时候注明:模友

网友E:
精简版本的ghost win7有这个问题,我为了用dji安装了完整版的.但是还有个小问题,如果插着飞控启动调惨程序会报错强退,只有启动后在插飞控就一切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求指导.

网友F(2013-01-28):
用特殊软件还是用原版系统吧,精简系统,把一个放回去还是会有另一个的

网友G:
我也是WIN7 64位旗舰版的,安装DJI的驱动一切正常啊。不行的话只能安装另一个系统了,以前也试过缺失某些SYS文件,软件安装不了,最后只能重装另一版本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