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淘宝上那种400多的15级甲醇固定翼值得新手入吗

楼主(2012-12-28):
RT,一直玩电直,油车。最近对固定翼着迷了,想弄一个玩玩,但是想买个油动的,淘宝上看到很多便宜的,460元左右的15级甲醇固定翼,介绍上说还可以翻特技,想问下这种油机值得新手入门购买么?主要差在哪里呢?谢谢。。。
我看这些飞机还分上单翼和下单翼,到底那种好些呢?

网友A:
不值    楼主有直升机经验 这个很好啊  可以直接入 40级上单翼练习级  有  星宇终结者 大金星或者  康克40级下单翼练习级  如果楼主嫌大的话 可以如25级的星宇小金星!   楼主要玩特技的话 那就请楼下说了 我就知道这么点!

网友:
建议飞40级以上的,15级的不如玩电的,而且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    楼主有直升机经验 这个很好啊  可以直接入 40级上单翼练习级  有  星宇终结者 大金星或者  康克40级 ...

感谢回复,你的建议很有用,谢谢

网友B:
飞机越小越难飞。。另外如果是轻木飞机一定比同级别的泡沫飞机好飞,15级最好是用电动,性能更好,油动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小越难飞。。另外如果是轻木飞机一定比同级别的泡沫飞机好飞,15级最好是用电动,性能更好,油动动力 ...

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小越难飞。。另外如果是轻木飞机一定比同级别的泡沫飞机好飞,15级最好是用电动,性能更好,油动动力 ...

嗯嗯,看来跟直升机不一样,越小越好飞

网友:
直升机也是越小越难飞,飞机都是越小越难飞的

网友:
所有飞机都是越小越难飞,包括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