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费解,[编码器]不是直接连接到电脑或接口板的吗????

楼主(2012-12-28):
求解,这编码器是直接把ab相连接到并口/接口板,还是得通过什么硬件来转接??
伺服电机也是带编码器的,那么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直接连接到并口/接口卡么??

这个问题等价于,软件是否支持直接从并口读取并处理编码器信号。

网友:
能不能说明白点,什么编码器,干什么的

楼主:
带零位的旋转式增量方波编码器/3相

网友A:
伺服电机带编码器是接伺服驱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带编码器是接伺服驱动上的!

那并口版和伺服驱动之间的连接方式和步进电机也是一样罗,步+方向??

是不是目前软件不支持,并口直接连接编码器??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说编码器是个关断次数的发生器,可以理解成在编码盘圆周上装了上百个开关,每个开关经过检测点的时候开关一次,产生一个电位差,也就是常说的高底电平,一个电平差等于一个脉冲,但是由于编码器的这个开关属于有源开关,需要外接电源,电平基础值和一般意义上的连接断开不同,比如以5v为限达到5v为高电平,表示联通,低于5v,哪怕只是4.9v表示断开为底电平,理论上如果电压匹配对于mach3是可以把编码器直接接到电脑上的,我试验过用无源开关直接接电脑的mach3对应的接口上可以实现电平反馈,但是由于众多编码器的电压输出信号方式等等的问题,所以一般需要一块接口版来做传递或转换

个人粗浅理解,如有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说编码器是个关断次数的发生器,可以理解成在编码盘圆周上装了上百个开关,每个开关经过检测点的 ...

你的编码器是直接把ab相接线接于接口板的输入端么,也就是等于直接连接到并口??

楼主:
有没有用过编码器的,把接线方法说说吧。

这个问题等价于,软件是否支持直接读取编码器信号,和指定的位置作比较,然后输出相应的方向和步的信号。
假若需要中介硬件的话,我打算用单片机写一个。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mach3 好像只支持主轴编码器闭环的,
ABC轴位置反馈不清楚。

网友:
用同步带减速好消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