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桨平衡方法

楼主(2012-12-28):
请教老手桨平衡方法,是不是
贴胶纸,直到两边平衡??
胶纸有没有指定要贴在桨哪边吗??小弟不太明白大虾们是怎么做的。。。。。。请教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买个桨平衡器,贴胶带要注意重心位置

网友B:
我看到有个给桨喷漆后做桨平衡……最直接的办法是照mg级的小物件,桨偏了就在高的桨叶挂物件,慢慢量,可以找到重心和最精准的添加重量……这物件应该是口型的秤砣,可以挂在桨叶上~问他,他说自己做的……没地儿买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