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的powermill 4轴后处理 问题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12-28):
如题  最近在用powermill 雕圆雕 但从网上下的后处理有个问题  就是雕完后 z轴会回0点  第一个件就被坑了  我一般都是手动把G代码的倒数第2和第3删了 但后来嫌麻修改了下后处理文件 雕完是不回原点了 但不明白那几行的意思
修改前的代码
define block tape end
      N   ; G1  28    ; G6  91    ; Z   0     ; Z =C
      N   ; G5  90    ; G6  49
      N   ; M1  30
      "%"
  end define

修改后的
define block tape end
      N   ; Z =C
      N   ; G5  90    ; G6  49
      N   ; M1  30
      "%"
  end define

想知道 里面的 G1 G6  是表示什么意思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把生产的G代码最后面的Z0,X0,Y0给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