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起飞

楼主(2012-12-28):
请问四轴怎么起飞呢?我用手扶着飞起来后能平衡,但是直接地上起飞受气流影响很容易还没飞起来就一边倒,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油门直接推到最大起飞吗?

网友A:
不能一下子推到最大,这样一下子窜起来你很难控制。一般你的悬停油门如果是50%的话,就从怠速状态一下子推到60%-70%就可以了。一般你仔细听一下起飞离地前四轴对地面螺旋桨向下产生气流的声音。当你快速推油门离地的时候气流对地面的声音又一个变化。好似声音一下子变弱了。这就是你开始收油门至悬停状态的动作开始。推油门要快,收油门要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下子推到最大,这样一下子窜起来你很难控制。一般你的悬停油门如果是50%的话,就从怠速状态一下子推到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下子推到最大,这样一下子窜起来你很难控制。一般你的悬停油门如果是50%的话,就从怠速状态一下子推到 ...

你好,我的4轴起飞时 自旋,  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你能稍微的用旋转手柄带一下离地,离地后自旋消失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只是你的四轴的空气动力产生的湍流作用。如果离地以后还是有自旋的现象。那你就应该检查你的四轴的电机是否垂直。螺旋桨是否安装平正。自旋产生的原因很多。一步一步地排查。直到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4轴起飞时 自旋,  估计是什么原因?

自旋……原因有很多种……一般是遥控器中心点误差偏大……

还有一种是新手不看说明书容易犯错的是,四个电机同一方向转,都是一个类型桨的话,必定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旋……原因有很多种……一般是遥控器中心点误差偏大……

还有一种是新手不看说明书容易犯错的是,四 ...

谢谢,我发了个新帖,大哥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电机 和桨 等硬件没问题的  估计是控的中立点了,但是我在电脑上调中了 都是1502啊

网友:
这个似乎和直升机刚起飞一样吧?电直我都已经习惯打下舵了。不要犹豫。

网友:
风凰模拟里好像有小四轴.

网友D:
还好,我一般就是直接抬i油门,离地之后apm对姿态修正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一般就是直接抬i油门,离地之后apm对姿态修正很快的

怎么还整apm啊,不是你换了吗

网友:
油门缓缓的拉起来 快飞起来了拉大油门,起来后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