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分度盘,爽

楼主(2012-12-28):
比我还要大六岁,做工非常的正规严谨,每一个刻度都象是机器打的,绝看不出有半点的歪斜,可以机动的,那个转盘圆周上有槽,有两个档块,回转到一定位置后档块拨动那个换向齿轮,自动循环反复的转动,档位中间是断开激动,这样很方便搞数控的了,我打算搞数控的,用来做圆盘类的东西,一次装夹搞多个方向上的位置,就是盘边生锈了,锥孔有油泥保护着没事,那个中心轴套是铜的,有点象老式车床的铜瓦,我猜里面的齿轮也是铜的,转动手感很好的,一个人抱不起来,估计有100KG左右了,改天有空了拆开来清理加蜗轮油进去。

网友A:
数控时代,这个回转台用的少了,这不是分度盘,是回转台,当然也能用它来等分圆,铣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时代,这个回转台用的少了,这不是分度盘,是回转台,当然也能用它来等分圆,铣圆弧。

我要做一种东西,一个圆饼,470MM直径到550MM直径,然后等份三个方向用铣床或者刨床开三个凹的150MM-200MM宽的斜口,装刀片上去切东西的,有这东西一次装夹直接加工出,我这边那些人是手工画线,然后上牛头刨床搞一个再拆再装,当然,我的机床已经数控化,XY轴联动也可以搞那个槽,但不如用回转盘的方便和好,特别是刨床,只平面内能一个方向切削,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刨的同时可以把上面的孔以及罗纹攻出来,以后有可能接水电的那些法兰搞,要钻一圈孔的,那个的量很大,但单件利润十分的低,用回转盘能提高速度以及降低机床损耗。

网友:
什么价格收的呀

网友:
价格是关键,

楼主:
730收的,清洁自己搞,以后还要拆洗。

网友:
为什么现在都是老货好呢!!

网友(2013-02-02):
400 好大啊,我的300一个人都搬不动了

网友:
还是老货好啊!

网友:
为什么现在都是老货好呢!!

作老货的都死了~~~~~~~~~~~~~~~~~~~~~~~~~~~~~~~~~~~~~~~~~~~~~~~~~~~~~~~~~~~~~赔死的!

网友:
今天去买钢筋弯曲机,旧货市场好几台,挑个最新的,6元一KG,合计1200,划算啊,装车,突然发现转盘和挡板全是铸造的生铁,全是空心的,从外表看全是厚厚的钢板,差点骗过我的火眼金睛,毅然决定不要了,老板气急败坏,扬言回头再要就8元

网友:
新的话要好几千呢,老货质量的话肯定超过新货的

网友:
不要新货,老货还得细点看看。

网友:
這個是圓轉盤(迴轉工作台)
主要功能是銑圓弧及圓槽用的
上面的刻度是告訴你角度是幾度幾分幾秒
所以蝸輪比一般都是1:90居多

分度盤則是等分用的
蝸輪比1:40
主要應用在銑齒輪及等分之用
上面大多不會告訴你現在轉了幾度
只會把360度分成幾個等分

网友(2013-04-19):
好东东啊!我现在看新的好几千,不舍得掏钱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