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俾斯麦速度跟进!!

楼主(2012-12-29):
  •  觉得小号手的俾斯麦比较好!就决定买一条来改改!!改了2天终于把动力装置!!转向装置全部弄好了!!好不多说直接上图!!附带视频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好吗!!!过几天在试水!!等甲板等其他东西栖装完成在拍视频!!!

网友A:
小号手1/350塑料拼装舰船模型..., 是可以改遥控的....!  但必须注意几点: 1,密封问题, 2,重心问题, 3,遥控器材的距离和抗干扰问题...! 4,原配螺旋桨效率低下,必须更换...! 最后祝你成功...!

网友:
祝 早日 成功

楼主:
圆满完成测试!!测试视频

 第一次测试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号手1/350塑料拼装舰船模型..., 是可以改遥控的....!  但必须注意几点: 1,密封问题, 2,重心问题, 3,遥控器 ...

说的对!!谢谢你的建议!!!我在漆装其他的东西!!很快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俾斯麦了呵呵!!!

楼主:
基本完成!!期待第一次试水

网友B:
感觉轴系应该再加强下    不装轴套管光抹润滑油没用啊   要进水啊     最好用水笔笔芯做个轴套管  里面灌黄油    材料易取也省钱
舵也可以自己加工一个 用易拉罐的铁皮自己焊一个  模型带的舵有点失真了

网友:
为啥没用那个长舵呢?反而选了这个,静态舵能用的。

网友:
变速箱别忘记加黄油。

网友C:
老是新人,谁给加个分,等着发船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是新人,谁给加个分,等着发船贴呢。。。

多回复就行,满50分就可以发帖了

楼主:
终于在昨天圆满完成了!!重装完成的第一次测试航行!!!是测试!!!今天继续上图!!!今天上的是测试图片

网友D:
不做轴套早晚沉船。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轴系应该再加强下    不装轴套管光抹润滑油没用啊   要进水啊     最好用水笔笔芯做个轴套管  里面灌黄 ...

已经做了2个轴套管了!!!现在就是想把动力改成2个180电机!!现在是单个380的电机驱动的想改转双电机的
亲!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做轴套早晚沉船。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

谢谢提醒!已经家装了轴套管了!!!现在就是想把单个380电机改成双个180电机呢!!!很纠结呀

网友E:
泼盆凉水,德系BB最经典的三轴被改成了两轴。。。。像真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泼盆凉水,德系BB最经典的三轴被改成了两轴。。。。像真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靠三轴鸡肋!!木意思!!这样已经很暴力!!三轴打算在该在美国BB号上

网友:
看来楼主在走我以前走的路 刚开始思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