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整流后直接接直流电机有问题么?实测结果出现

楼主(2012-12-29):
折腾自己攒的小铣床,电木铣的主轴实在不能开工,于是买了个淘宝上200+的220V5A900W直流电动机!
问题就来了,220V交流电直接经单相整流桥,整流后直接接直流电机120赫兹的频率有木有问题?干扰?辐射?
整流桥型号那么多,大多是1000-1600V,15A-100A的,我用哪个型号的合适那?(倒是都不算贵)
如果加电容滤波,加个多大的电容?什么型号的合适那!(怎么算的,顺便学习下)

有木有电气达人给辅导下!

2013年1月16日实测
有结果了,哈哈!
网购一颗1600V100A整流模块
先接220V交流号称3800W的50-220V调速开关,然后进整流模块,出来接电机,运转正常
只测量了直流端,带电机空转的情况下,电压竟然能从50V一直飙升到280V

网友:
直接整流后电压要高很多了。没有降压变压器貌似不行。

网友:
整流后会变100赫兹吗??不理解

网友A:
整流后不会改变频率

网友B:
必须用调速器。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再整流解决。如果不用雕速器,直流电机聚然加速会损坏电刷和转子。

网友:
直接生流滤波后电压是310V

网友C:
我用交流110v整流直接驱动110v直流电机,用了几天没什么问题,加了个300v10000μ电容后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调速器。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再整流解决。如果不用雕速器,直流电机聚然加速会损坏电刷和转子。

为什么直流电机聚然加速会损坏电刷和转子,能说说是什么道理吗,我看有的说电机开始要高速启动然后再调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直流电机聚然加速会损坏电刷和转子,能说说是什么道理吗,我看有的说电机开始要高速启动然后再调速

静态中的直流电机阻抗就是直流电阻,才几欧姆。给电后,电流极大。绝不可直接通电。如果把整流子烧出麻点,电刷磨损也会很快。比如说,正常使用的电机,十年换一次电刷,直接通电一次。以后就一星期换一回电刷了。
如果简单试机,可以串上一个一百瓦灯泡。一只二极管半波整流。电机上要反向并一只二极管,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交流110v整流直接驱动110v直流电机,用了几天没什么问题,加了个300v10000μ电容后感觉没什么区别

功率小的直流电机是可以直接通电的。楼主的电机是900W。要是直接给满电压,能在从地上蹦起来,在空间转几圈,把电线卷成一团,自动收线断电。如果是不带底脚的电机,直接钻床底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的直流电机是可以直接通电的。楼主的电机是900W。要是直接给满电压,能在从地上蹦起来,在空间转几 ...

嗯,我的电机只有100w左右,用起来没事,还有那种德昌775电机,12v万转电机,也是直接通12v开机,用了1,2年都没烧,碳刷也没换,就是声音比以前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的电机只有100w左右,用起来没事,还有那种德昌775电机,12v万转电机,也是直接通12v开机,用了1,2 ...

要把电源容量考虑进去,如果是变压器或者电池供电,电机就温和得多。象此例电机,要是配上一千瓦变压器,也可以直接给电的。

网友D:
半波整流的话会造成震动超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态中的直流电机阻抗就是直流电阻,才几欧姆。给电后,电流极大。绝不可直接通电。如果把整流子烧出麻点 ...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的直流电机是可以直接通电的。楼主的电机是900W。要是直接给满电压,能在从地上蹦起来,在空间转几 ...

电动三轮车的电机功率有900w以上的,有直接起动的,大的三相电机有降压起动,特大的有小电机带动起动。900w是小电机,可能没事的

网友E:
220v虑波后电压过高,全波虑波后频率是100hz,电机是感性负载,可以不整流直接接电机,

网友:
RE: 求教!交流整流后直接接直流电机有问题么?

引用 网友E:
220v虑波后电压过高,全波虑波后频率是100hz,电机是感性负载,可以不整流直接接电机,

整流滤波之后是直流电,哪里来的100HZ的频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波整流的话会造成震动超级大

无论半波还是全波,都要有续流二极管,见图。电机就可稳定旋转。
不同的是,桥式整流中的二极管能起到续流作用。可以不单加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调速器。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再整流解决。如果不用雕速器,直流电机聚然加速会损坏电刷和转子。

这个方案我目前正在试,电机180v1100w的,我可控硅选了一个12A的,调压后直接用10A二极管做桥式整流,无滤波电容直接驱动直流电机。已经击穿一个可控硅了。是不是可控硅小了呢?另外,空载测试电压是0到180连续可调,电机却是在某一电压值突然启动,启动电流太大了。

楼主:
我晕死了!又发现原来还有更多问题了。为什么频率是100不是120,为什么电压会升高到310?还需要缓启动。

网友B:
画出两种直流电机的调速电路,可靠好用。

网友F:
二极管 的接法  好像不对。

网友G:
直接接也应该没问题的,最近做了一台设备用的淘宝上的那种180v,1100w的电机,用180v变压器直接接个整流模块,电机转起来也挺稳的,碳刷火花不大。就是有个问题,不接电机的时候整流输出正好是180v,怎么电机转的时候电压就变230v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两种直流电机的调速电路,可靠好用。

貌似整流模块的输入输出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接也应该没问题的,最近做了一台设备用的淘宝上的那种180v,1100w的电机,用180v变压器直接接个整流模块 ...

事实胜于雄辩啊!你的整流块用的什么型号?TAO BAO买的?一般的五金店有卖么?或者去电子市场说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 的接法  好像不对。

哈,看得挺仔细的呀,我太粗心了。改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接接也应该没问题的,最近做了一台设备用的淘宝上的那种180v,1100w的电机,用180v变压器直接接个整流模块 ...

这是电动机在运转中有发电现象存在,也相当一个大电容。所以电路中不用接电容了,可以接小电容用来消除火花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动机在运转中有发电现象存在,也相当一个大电容。所以电路中不用接电容了,可以接小电容用来消除火 ...

那就是说全桥整流后在电机的2极上接一个陶瓷电容消火花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全桥整流后在电机的2极上接一个陶瓷电容消火花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是吧!

能消除火花带来的杂波干扰。消除不了火花,用处不大。

网友:
最好有元器件详细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胜于雄辩啊!你的整流块用的什么型号?TAO BAO买的?一般的五金店有卖么?或者去电子市场说什么上面用 ...

1600v,100a模块加一个散热器,加一个风扇,电子市场买的

网友H:
都是纸上谈兵。220V经过整流。输出不到220了。加个滤波电容器的电压是218.6*1.414=309V.这个电压是虚的。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下去了。完全可以直接给直流电机供电。所谓100HZ是直流脉动电压。滤波以后就近似0了。自己没经过实践的就不要瞎白话。以免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纸上谈兵。220V经过整流。输出不到220了。加个滤波电容器的电压是218.6*1.414=309V.这个电压是虚的。接 ...

那个309V电压不是虚的哦,我在搞修理的时候,设备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电压有波动,但是不大,基本维持在310V左右。主要是市电有时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纸上谈兵。220V经过整流。输出不到220了。加个滤波电容器的电压是218.6*1.414=309V.这个电压是虚的。接 ...

加个滤波电容器的电压是218.6*1.414=309V.这个电压是虚的。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下去了
------------------------------------------------------------------
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下去了,是不是虑波电容加小了?

所谓100HZ是直流脉动电压。滤波以后就近似0了。
-----------------------------------------------------
楼主说整流,没说要虑波的

网友:
220*1.414 = 310v电压不是虚的,如果电源的内阻大时接负载电压确实降下去的。

整流桥用1000V/25A的可以了,滤波电容耐压要400v以上,否则会炸。

楼主的电机功率较大,最好接有延时启动的调速板(可控硅或PWM调速),另外还要注意电机的绝缘问题,外壳千万不能带220v哦。

楼主:
有结果了,哈哈!
网购一颗1600V100A整流模块
先接220V交流号称3800W的50-220V调速开关,然后进整流模块,出来接电机,运转正常
只测量了直流端,带电机空转的情况下,电压竟然能从50V一直飙升到28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不会改变频率

交流整流后,把下半周的波形整流到上半周,但是相位角相差180度,由一个周期变成了两个周期,时间缩短一半,就相当于频率增加了一倍,原本是50HZ的就变成了100HZ。交流电整流后仍旧是交流电,只不过输出端有了正负极性。要想变成稳恒电流即咱们平常所说的直流电,还要经过滤波的过程。

网友:
从头至尾看了下。
1)频率:交流整流后(未经滤波)是脉动直流。50HZ经半波整流的脉冲频率是50HZ,全波是100HZ。经滤波后就是直流了。
2)整流后的电压:这个得了解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与最大值。。。

网友:
之所以说310V电压是虚的理由是这样的。220V整流以后加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同时接一个200W灯泡。再测量电压看看是不是310V?

网友I:
正常的,修过变频空调,220变直流就是280-310v。正常置内的,加负载后就道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