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虚位”

楼主(2012-12-29):
刚刚看到一位模友发了一个关于桨夹虚位的问题,被模友们批成“奇葩”式问题,因此想到关于虚位的定义问题,为此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偶是这样理解滴:

所谓的虚位是指机械相互链接的活动的部位间隙到大了一定的程度。
虚位通常有几个个特点:
1、引起虚位的间隙必须存在。因为活动关节的需要。
2、不希望有的消除又有难度的。由于技术、成本等原因。
3、通常是机械磨损引起的,称之为“虚”是它本身没有任何功能上的“有用”。

因为那位模友称呼桨夹有虚位,所以被笑,原因是桨夹不该有“虚位”因为螺丝上紧一点就没有了。

网友:
虚位是客观存在的,别大到“虚伪”程度就好

网友A:
呵呵,我就是那位模友,如果您认为大桨夹有虚位是螺丝没上紧那您就错了。但凡上紧螺丝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那个大桨夹螺丝的确上的很紧了(再紧估计就会让螺丝产生疲劳并导致射桨了),但还是有虚位,可以参见我另一篇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356

网友:
可能是轴承问题

网友B:
那位模友反复说桨夹有虚位,可是他说的桨夹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桨夹,而是整个旋翼头!
如果说桨夹真的有虚位,那么就是横轴没上到位,横轴胶圈(O圈)太软所至。和折桨动的方向都不一致。
其实视频里的虚位只是SF摇臂+球头+稳定摇臂+球头,所造成的。

网友B:
争论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东西非要硬扯到一起就没有意义了。建议那位模友多潜水多搜索论坛再来争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模友反复说桨夹有虚位,可是他说的桨夹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桨夹,而是整个旋翼头!
如 ...

哈哈,说多了又要说我较真了。首先我的桨夹有虚位(blade grip slop),但是所有横轴螺丝都上紧了,而且貌似有虚位的也不只我一人。其次,我后来也弄清楚了,桨夹虚位与桨托那事无关,正是您说的那个原因(rotor head assembly slop)造成的。两件不同的事情,这点我还是能分得清的,并且现在已经证实二者没有联系,但都在我的机子上客观存在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争论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东西非要硬扯到一起就没有意义了。建议那位模友多潜水多搜索论坛再 ...

另外,LZ并没有提到说虚位与桨托那事有关,我在原帖中也澄清了此事,不知道您何以判断我硬要把两个不同概念的东西扯到一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LZ并没有提到说虚位与桨托那事有关,我在原帖中也澄清了此事,不知道您何以判断我硬要把两个不同概 ...

嗯,昨天您的2个帖子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您在不断坚持您的观点,所以我今天早晨9点还不知道您已经转变观点了。呵呵!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昨天您的2个帖子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您在不断坚持您的观点,所以我今天早晨9点还不知道您已经转变观 ...

哈哈,我不是个固步自封、固执己见的家伙,只要大家说的是对的,让人信服的,为何不接受呢?无论什么情况下,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并改正就好了。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如此,您说,不经过大家那么对我的一番说教,我能把问题搞清楚么?嘿嘿~~

至于您没看到我观点的改变那也不是您的问题,毕竟咱们之间有13小时的时间差,我在“唇枪舌战”的时候,您正在呼呼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不是个固步自封、固执己见的家伙,只要大家说的是对的,让人信服的,为何不接受呢?无论什么情况 ...

呵呵!您在西半球,是很远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就是那位模友,如果您认为大桨夹有虚位是螺丝没上紧那您就错了。但凡上紧螺丝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 ...

这位模友,对与你的说法和视频都看了,你对桨夹虚位的看法真的不敢恭维,如果要验证桨夹有没有虚位其实很简单,将桨夹的轴承用502胶死再试就知道有没有桨夹虚位了。
这位模友对机械的理解和表达实在令人费解就像一个人在平整的马路上走路摔倒了,这明明是自身的主要原因,却一定要解释为是马路有问题造成的,还颇有专业余味的说到这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有很多人都这样“摔倒”了。
每当我面对这些就感到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模友,对与你的说法和视频都看了,你对桨夹虚位的看法真的不敢恭维,如果要验证桨夹有没有虚位其实很 ...

您不觉得您说的很好笑么?胶死我的轴承?您出的神马馊主意?我现在桨夹轴承的螺丝已经上紧,但是桨夹还是能有点旷量,就是可以有一点点的活动,您能否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另外,横轴由于胶圈的存在,没有任何横向和纵向的活动,不过我不知道这能否说明横轴本身没有虚位?

常识就是能把所有螺丝都上紧了(如您在原帖中所说,“因为那位模友称呼桨夹有虚位,所以被笑,原因是桨夹不该有“虚位”因为螺丝上紧一点就没有了。” 您也没说要用502胶死轴承啊),垫片轴承什么的都按照要求安装,螺丝胶也打上,这样的情况下,桨夹还可以轻微活动,那就该解释为虚位了吧?我的机子上客观存在这个问题是事实,您要是硬说我在造谣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不觉得您说的很好笑么?胶死我的轴承?您出的神马馊主意?我现在桨夹轴承的螺丝已经上紧,但是桨夹还是 ...

这位模友.你对直升机旋翼头的结构貌了解的不够透彻,应认真看图纸或者反复拆装,你就会明白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两个问题你观察一下:

一、横轴是否变形。
二、大桨夹里面的两个轴承虚位过大,导致整个大桨夹晃动,当大桨张开后,因重力作用,两头就自然垂下,把轴承换掉,换优质轴承,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模友.你对直升机旋翼头的结构貌了解的不够透彻,应认真看图纸或者反复拆装,你就会明白你的问题出在 ...

谢谢指点,但是我的横轴没有弯,而且横轴在那个旋翼头(还是中联?我不大清楚那个不部件的名称)里面没有任何活动,除非你去拧横轴螺丝,这会导致横轴可以转动,但是由于橡胶圈的存在,阻尼很大。

我的情况就是,桨夹在横向上没有任何活动,只是在纵向上面有略微的活动空间,飞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双桨。你们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释了。

网友:
零虚位都是唬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不觉得您说的很好笑么?胶死我的轴承?您出的神马馊主意?我现在桨夹轴承的螺丝已经上紧,但是桨夹还是 ...

终于明白了,你把轴承的间隙看成虚位了,这个实在不值得一提,因为轴承的“虚位”是很容易解决的(用旧了要换换轴承),如果轴承必须的那点间隙也要理解成虚位那就是被笑的原因所在
我们所指的“虚位”通常是指球头扣的间隙及装配不到位,螺丝松动等,不是指所有的间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了,你把轴承的间隙看成虚位了,这个实在不值得一提,因为轴承的“虚位”是很容易解决的(用旧了 ...

您的意思是说,桨夹内那个轴承与桨夹靠近主轴这端的尾部之间的间隙么?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与我猜测是一样的,但是很抱歉,我把它理解成虚位了。不过各位朋友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桨夹有没有所谓的“虚位”呢?如果有的话,桨夹的虚位是什么样的?是由于磨损导致的么?

上个图可能更清晰一点(本图来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406 ,原作者为 su30mk007),您说的是否就是图中红圈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桨夹内那个轴承与桨夹靠近主轴这端的尾部之间的间隙么?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与我猜测是一样 ...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去理解桨夹“虚位”从理论上是正确滴,但从习惯上大家不会这样理解,这种理解方式会有沟通上的障碍(你也看到了)。
这个问题就像“水会往低处流耶”一样没有意义,但无疑这句话是正确滴!如果你一定要说出来,只会被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去理解桨夹“虚位”从理论上是正确滴,但从习惯上大家不会这样理解,这种理解方式会有沟 ...

我是新人,被笑话也没关系,嘿嘿。通过您的解释,我终于搞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就是那位模友,如果您认为大桨夹有虚位是螺丝没上紧那您就错了。但凡上紧螺丝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 ...

没有交变载荷不存在 “疲劳”这一说,顶多是力量到达了屈服极限,螺丝被拉断。。。

网友:
呵呵 “奇葩” 这个词 真是 适合我们新手 不懂问的问题也不懂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