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和IOSD的这个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楼主(2012-12-29):
最新升级的Z15固件以及IOSD固件增加了zenmuse云台角度显示功能,

执行固件升级后,云台3个轴的角度会显示在IOSD回传图像的右下角位置。

该功能对调整各轴角度有很大帮助,建议有这两种设备的用户升级体验。

网友:
期待IOSD可升级,顶起等待中....

网友:
已经发现此功能,挺方便

网友:
OSD的调参软件还没有下 载的啊,如何升级?

网友A:
想倒是想用这个功能,但老版本的iOSD让人情可以堪啊!
一个Z15N的V2 HDMI升级板子220元我们认了,iOSD为何不出一个升级板子呢?现在加一个什么适配器,看上去像山寨货,而且解决效果并不理想,既然Z15N都能出一个更换板子,我想一个 iOSD的更换板子造价不会比HDMI V2高吧,工业化标准化生产,很简单的事吧,就是掏钱升级也愿意,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倒是想用这个功能,但老版本的iOSD让人情可以堪啊!
一个Z15N的V2 HDMI升级板子220元我们认了,iOSD为何 ...

这个功能是新旧iOSD都可以使用的,升级完全部固件就可以了。

另外,针对低温处理的SAO模块,夏天就无需使用啦,其实也不会很碍眼吧?

网友:
这两个固件DJI网站还没有升级信息啊!

网友:
旧版的IOSD怎么处理啊?我经常要去北方拍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