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钻床的手柄是干什么用的哦?

楼主(2012-12-29):
拆开看过 可是看不到任何用途,下面的两个螺丝是固定机头转动的

网友:
手柄的位置有点奇怪,看来不是锁定立柱的。。。
不过也不能排除你的镜头太广角变形的可能。。。

网友A:
这个是调整还是锁定电机用的,具体啥功能忘了。。。一会拍个内部照片给你 看看。。另一面应该还有一个的。。。上盖拆了就能看到为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整还是锁定电机用的,具体啥功能忘了。。。一会拍个内部照片给你 看看。。另一面应该还有一个的。。 ...

调整电机皮带松紧度好像是那个全漆的手拧螺丝

网友:
我的钻也有这个手柄,没用过啊。不知道干什么的。

楼主:
打开看过 上面有个偏心结构的东西 但是一点用途没有

网友:
是没啥用。。。从来没用过

网友:
是锁紧立柱的吧

网友:
它用来调整电机的固定座,也就是调整电机皮带轮和主轴皮带轮之间的距离,扳动它的时候,电机会前后移动一段距离,皮带跟着出现松紧的情况,调到合适的位置以后,把另外两个螺丝(就是在这个手柄旁边的有横向手柄的那个螺丝和对面的同样的螺丝拧紧,电机就确定位置了。拆卸或者更换皮带的时候,把两边的螺丝松开,扳动手柄,电机移位,皮带松开,就很容易拿下来了。
  这个没有用的手柄就起这点作用。

网友:
锁紧机头的,内部有个套子和螺母,转动手柄螺母被拉紧,螺母斜面将立柱挤紧

网友:
调整皮带松紧的

网友:
锁鸡头的

网友:
你把它松开,机头会在立柱上转动的。

网友:
看来要全体公民表决了,到底是调皮带松紧的还是锁机头的,投票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看过 上面有个偏心结构的东西 但是一点用途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皮带松紧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想过皮带松紧怎么调整?

我调整电机座的哦 直接多加上几个垫圈,难道那个是调整皮带的吗?可是没有与皮带相连接哦

网友B:
我的钻是这样:电机底座有两根铁棍插到机头上面,这个手柄跟这两根铁棍相连,这个手柄拨动的时候,就能推动这两根铁棍前后移动,电机座以及电机就跟着前后移动,皮带就跟着松紧。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打开上盖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是换皮带时调皮带盘间距的。

网友C:
为了大伙把机机拆了~~~~~~~~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钻是这样:电机底座有两根铁棍插到机头上面,这个手柄跟这两根铁棍相连,这个手柄拨动的时候,就能推动 ...

我想也是这样的!关键是我买回来那个手柄就是空转的 没有任何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大伙把机机拆了~~~~~~~~上图

好的!等雪停了我就拆开

网友(2013-03-12):
9楼正解

网友:
机头和电机座改装过的吧,本来那个就是要用来调整皮带松紧用的,松开后是可以滑动电机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