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油能做机床导轨油使用吗?

楼主(2012-12-29):
缝纫机油能做机床导轨油使用吗?那位有经验给说说,谢了

网友:
肯定不是好的选择,首先太稀,其次成本也高

楼主:
我是想冬天用,别的机油都拧住了,零下10度

网友:
单独用缝纫机油太稀了,可以跟汽车发动机机油掺和起来用。

网友:
有点太稀了一会就跑光了

网友A:
零下10度,首先人怎么干活?这个温度别说导轨,主轴润滑也是问题啊,整个机床的润滑系统也不能正常工作了。正常的工作间怎么也得生个火炉,维持零上10度以上,机床低速空载运转半小时后才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下10度,首先人怎么干活?这个温度别说导轨,主轴润滑也是问题啊,整个机床的润滑系统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

网友:
太稀释了,汽车机油足以。
清洗点东西,润滑还是不错的。

网友:
去收点废机油好了,导轨上必须有油

网友B:
太稀了,冷却润滑好用

网友:
我家里一般的玩具我喜欢用汽车手挡变速器齿轮油,既稳定黏糊,而且油膜又强韧。

网友:
用10#机油吧,缝纫机油太稀了,要有个炉子的,先解决~~~~~~温~~~~~~~~~饱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买了5W的机油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