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航向锁定?

楼主(2012-12-29):
Naza 航向锁定 在自己面前是无头 当Naza飞到自己身后 方向就相反了嘛?
更新(重新看了几遍说明书貌似理解了··就是说明书说的有点绕哈·
)

网友A:
不会吧,只有CF才会乱

网友B: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是不同的,注意看说明书。

网友C:
naza航向锁定有两种模式的,自己探索下,一种是一直指向一个方向,一种是点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