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2-12-29):
麻烦问下,好赢天行者20a电调、配朗宇2216 kv880配1147的桨,这个配置有问题吗?为什么不能起飞,

网友:
大问题没有,飞不起得检查什么东西装错没了,油门行程设对了么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自制610轴距六轴,3s 4000的电大概9分钟,楼主几轴?

网友:
2216-12 20A 4合1电调,8轴,可以正常起飞。动力充沛,自重2Kg,负重2KG起飞无压力。

可能是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吧

网友:
同配置  爽飞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自制610轴距六轴,3s 4000的电大概9分钟,楼主几轴?

我的四轴

网友B:
调试的问题,这个配置肯定能飞起来,检查吧

网友C:
没有任何问题,你说不能起飞,也不知道你用的啥飞控,也不知道你飞机多重,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任何问题,你说不能起飞,也不知道你用的啥飞控,也不知道你飞机多重,也不知道。。。。。。

naza 差不多1.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