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怎么固定狗的?

楼主(2012-12-29):
请问大家是怎么固定狗的?最好上个图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底部用魔术粘。再是纸胶带来两圈。绑在飞翼前面的两个电池中的一个上。

网友B:
正要发帖请教呢,看到了本贴。是不是有一对矛盾是存在的? 为了减震,狗/摄像头与机身之间应该用有足够弹性的材料,而有弹性的材料多半都不够结实。为了不被中途吹走,就应该牢牢固定在机身上。这是一对矛盾吧?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FPV兼顾航拍,单一摄像机情况下,不使用云台情况下。
过去都把焦点放在飞控、图传、机型上了,没有注意这个细环节。

网友C:
我是用自制狗壳固定在机头部位的,可以搜索我的帖子

网友D:
底部扎带,,,上面捆扎带。。。给力的一逼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