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不锁尾一般是哪些原因?

楼主(2012-12-29):
前几天炸了一次,坏了大浆、大齿盘、尾桨夹,重新换好之后出现不锁尾,机子是飞越TAROT450、斜盘和锁尾215,
陀螺仪
是K8,请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
说得太笼统不好对症下药

网友:
皮传的话 注意尾翼转动的方向对不对

网友A:
路过路过,不锁尾是个什么概念?自旋?

网友B:
如果是换了 尾浆夹 检查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C:
我自己遇到几种不锁尾的情况给LZ参考一下
皮带装反 陀螺仪修正反向 尾桨夹装反

网友D:
不锁尾说的范围也太大了,说详细点才好对症下药啊!

网友E:
如果是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我会这样检查一遍:
1检查锁尾修正是否正确--OK好进入下一步
2看看机械部分装配是否都无误--OK,好进入下一步
3拆掉大浆尾桨,开动马达(注意安全),检查震动空载下的震动分析,排震
再接下来的 楼下继续。。。。。。。。。。

网友F:
振动,尾波虚位。陀螺仪减震没做好,尾轴弯的。等等等等

网友G:
我就的碰到过,什么都 没问题,后来发现就是尾桨夹的顶丝长了点,影响到尾推的灵活度,这样会锁不住尾,后来换个短点的顶丝就锁住了。

网友G:
是尾桨夹的中联顶丝,影响到尾推。会锁不住尾

网友H:
有一次原地自旋,后来发现是尾浆夹装反了!

网友I:
以上都查过了还不行的话,把K8重新设定一遍。

网友J: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