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主轴后端压紧轴承内圈的螺母

楼主(2012-12-29):
有一国产JGD-60/B电主轴,请问其后端压紧轴承内圈的螺母是正牙还是反牙的?多谢先!

网友A:
一般都是正牙的,如果东西在手上很容易分清正反。
可以指甲放进螺纹,拧一下主轴就知道了。

网友B:
顺转向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正牙的,如果东西在手上很容易分清正反。
可以指甲放进螺纹,拧一下主轴就知道了。

问过几个都是反牙的,从设计原理来说也应该是反牙,否则螺母很容易翻松.我这个主要是螺栓与螺母刚好平的,而且又都有倒角,所以看不出正反牙.太紧了用卡环钳松不了,看来要做个专门工具.不想损坏这螺母。毕竟是几万转的东西,对与轴承相互接触面要求高些.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转向松

可能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