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请教个问题哈!

楼主(2012-12-29):
多轴飞行器为什么几个机臂都比较长而中心板面积较小呢?如果中心版面积较大,机臂很短,对飞行姿态会造成影响么?跪求扫盲!

网友A:
机臂长是给螺旋桨下方有足够的空间来向下刮气流,如果螺旋桨下方1/4是中心板的话,容易产生乱流,特别是气压读数有影响,而且为什么要那么大的中心板?再大的飞控板也就80mm×80mm

网友B:
同是新人,学习了

网友C:
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率,不过你看一下s800,板子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