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多的飞翼让我很纠结啊!

楼主(2012-12-29):
阳历年了,先祝各位模友天天爽飞,永不炸鸡!
先前用的天狼星,不知道为啥,就是不好飞,现在已经快成狼骨了!准备换载机,大家都说好的飞翼,看上天行者x5了,不用换电机,手机有两个朗宇的2212,一个kv1400一个980!
可这两天看有道的1.6和瑞风的1.66也不错,都有说好的,纠结了,小弟前来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
手里有a控,10c,1.2g800,家得美pl8006!最好3s电池,不用买了,穷啊,续航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A:
你还穷啊,手里的A控、10C、1.2G800我的统统没有。

网友B:
你就上X5吧 一块2200电池可以飞一会了~

网友:
目前国内fpv飞翼最稳的是有道的,设计合理,很用心,diy标杆,可以等等看他的1.4米狗二飞翼出来后效果怎么样。1.6米长了点,一般大家的车只有1.4米宽,不好带。x5,x8不建议,从原理上看两款都有缺 陷,特别是x8,弦长短,设备舱和动力舱又太向前后突出,会照成低速稳定性不好。可多看看论坛里几种飞翼在不同飞手飞行时fpv录像的细节差别,注意看稳定飞行时视频有无上下小晃动,这很说明问题。

网友:
天狼星这样的背推机,只要注意推力线穿过或劲量靠近机翼升力中心那个点就好飞了,推力线铁律。

网友C:
楼上火腿肠和道兄很熟。。。我不说哪款不好,俺没用过也没资格说,x5上了翼刀低速性能还是很霸道的,其机舱的容量不是另外两款能比的。楼上说cnc热切的epp很精细,那模具做的epo和eps呢?其实淘宝卖的飞翼大中小屈指可数,怎么会多。。。同样的载机还有祥瑞飞翼那个山寨凤凰,不过用的很少。你的动力适合1.5kg一下的飞翼,1.66和有道都得大电机,1.66可以三段拆,方便携带。其实东西销量高,就证明它是被他家认同的,都是好的。撸主,不想升级就用x5,考虑升级,留空,放便携带就用1.66或不考虑携带就用有道,其实这两个飞翼基本就是一款只是材料不同

网友:
飞过x5和有道,还是推荐有道

网友:
有道的飞翼淘宝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火腿肠和道兄很熟。。。我不说哪款不好,俺没用过也没资格说,x5上了翼刀低速性能还是很霸道的 ...

不好意思,一不留神主观了,已加了对缺点的描述,个人见解、个人见解,和有道兄不熟,我两家住的也很远。我在长江南,他在长江北,他那别想喝到长江水,哈尔滨。

网友:
有道1,2米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穷啊,手里的A控、10C、1.2G800我的统统没有。

唉,10c和a控都是上学时暑假打工买的!

网友:
等待1.4米有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上X5吧 一块2200电池可以飞一会了~

比较喜欢长时间飞行

网友:
比较喜欢长时间飞行

网友D:
手里倒是有个x5,没买有道完全是因为x5比有道看起来好看点,加上我也是天狼星的设备,2216kv1250,所以就班上来了,飞控是apm的,加了gps,数传,空速,挂了一个卡片1.5kg,还没飞,冬天了,宅了,不过据说x5还能飞

网友:
就飞过X5,个人感觉还行的。X5主要装机特别好装。

网友E:
我在等老道的1.4飞翼 不过价格高的话 就自己D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等老道的1.4飞翼 不过价格高的话 就自己DIY了

1.4有道大概啥时间出世啊?好久没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4有道大概啥时间出世啊?好久没飞了

淘宝上已经有了

网友:
瑞风1.66 不会螺旋~非常稳定!

网友:
X5 X8都易螺旋 而且很难改出!瑞风1.66就是用3S电池的~正好都可以用到 买瑞风1.2也是不错的选择!~2212 KV980 最合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