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款模拟器????????????

楼主(2012-12-29):
试过XTR G4 凤凰4.0,但都检测不到遥控器,我用得是天7,新手请求指教

网友:
就给看个头啊

楼主:
XTR的狗,能检测出狗,但是连接不上遥控器,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XTR的狗,能检测出狗,但是连接不上遥控器,怎么办啊?

我的也是这样 futaba6ex  xtr  不能用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遥控器设置的对不对,还有ppm信号输出设置。如果不是ppm 估计检测不到。 jr控 2.4G的 一般默认为 pp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