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控制变频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12-29):
mach3中启用PWM输出0-10V电压来控制主轴转速,开关与调速都正常。但是电机转不了多久就会出现限位开关动作的提示,同时主轴停止。试了很多次都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故上坛求救。
下面是电控柜里的排布情况。不知道有无干扰问题。

楼主:
手动控制变频器来驱动电机的时候没有此问题。只在软件中开启主轴按钮而不启动变频器也没有此问题。只有在变频器开启软件中主轴开关也开启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一问题。

网友A:
没安装滤波器, 出现你这个问题很正常

网友:
不懂,怎么连变频器的,

网友:
机好大啊,5个驱动,

网友B:
设置里把限位开关先关掉再试试,是不是设置了软件限位?还有可能就是限位开关有可能供电不足,或者是上了毛了之类的,看楼主一个开关电源带5个驱动,会不会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把限位开关先关掉再试试,是不是设置了软件限位?还有可能就是限位开关有可能供电不足,或者是上了毛 ...

开关电源是36V 20A的,目前只使用了三个轴,估计应该是没问题的。另外控制板是另外一个24V2A的开关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安装滤波器, 出现你这个问题很正常

也曾经怀疑干扰问题,但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手动开启变频器工作一切正常?只要不在Mach3 界面中点击主轴开关就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