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K”牌鉗子,別弄混啊

楼主(2012-12-29):
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以為自己用的是傳說中的“K”牌的鉗子。
但不是,雖然他也是"K”字打頭。

直到拿到了把真正的"K牌",才明白“K”牌實際是指德國的”KNIPEX“,而非上面的“KEIBA"牌。

提醒大家別弄錯了

网友:
恩,knipex的活动钳口扳手
挺好的
慢慢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要投入了。。。

楼主:
是啊,在這個山寨遍地的世界裡,一定要時刻記得擦亮自己的眼睛才行呀。

网友:
哎!    山寨真可怕啊

网友:
用不起好东东的路过,

网友:
KEIBN是小日本马头的,无论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的,虽然恨他们恨得肺疼~~~~

网友:
KEIBA,所谓日本马头牌,总体尚可,个别也不行。

网友:
如果不山寨,估计还会落后50年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活络钳子还真第一次见到呢。

网友:
keiba是日本馬牌
若為真品用起來也是不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活络钳子还真第一次见到呢。

這是水管鉗
用來鎖水管用的

网友:
一把KNIPEX的斜口钳要RMB300多,真是贵.不过钳口很锋利平整.剪超柔电缆一刀全断,没有细丝残留.不是说搞维修的退休后身边的工具大概要有7~8万.好东西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水管鉗
用來鎖水管用的

这个和管钳,鲤鱼钳还真有点不一样
是平行钳口的
上面有齿可以分几档开口
可以取代活络扳手
因为比活络扳手快
一把可以取代几把不同规格的活络扳手
但是没有活络扳手出力大

我有一把主要用来拧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水管鉗
用來鎖水管用的

哦,我用过的管子钳是带齿的,没见过这种光面的。这结构也真鲜见。

网友B:
台灣常見的管鉗有三種
分別應用在不同的場合之中

(以下圖片取自網路,如有不妥請通知刪除)

一.家用型管鉗
這種價格很便宜,還能應付偶而出現的大直徑螺絲
所以家家戶戶都會準備一把

相同型式當然還有貴的
nomo那把就是這種很貴的
那叫倍力式管鉗
多了一組槓桿能把力量加倍
但價格多了許多倍
屬於工具黨員專用工具

二.專業型管扳手(pipe wrench)
上面那種強度太差只能家用
這種強度夠強而且有賣超大支的
我家有把30英吋的(750mm)
最重要的是有自鎖力
能多一支手出來使力

三,修車用管扳手
並不一定修車才能用
但修車的一定用這種
因為車子的機油瀘清器的位置通常太窄無法使用上面的扳手
所以只能用鏈條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常見的管鉗有三種
分別應用在不同的場合之中

多謝委座給大家科普。他在KNIPEX官網上也歸為管鉗類(Pipe Piler),從用途上看,也可以將它歸為扳手類(Wrench)。
我再補充些內容。

這種鉗子一般用在輕載荷外六角螺母上,比起傳統的活動扳手,操作方便。尤其對於一些外表面鍍鉻的螺母,不容易打滑,也不會傷鍍層。以下用圖片說明:
常見應用:

和普通扳手應力分佈對比:
普通板手:

鉗式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