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白钢铣刀钻头怎么那么软?---精细图片来了,在13楼。

楼主(2012-12-29):
给个小工件修修补补,
上工钻头上去有点滑,
西南的铣刀上去,铣刀刀尖直接烂掉,
变成一坨。

现在的白钢都这么软么?
而且感觉西南的比上工的钢火还要差,

另外如果要加工点淬火的工件,
铣刀可以用合金刀
钻头可以用合金钻头
那丝攻买哪种?
锯条呢?

网友:
合金丝攻  博世的锯条

网友:
钨钢铣刀估计可以干

网友A:
我們加工淬火過的模具鋼
絲攻可用yamawa的難削材絲攻
鎢鋼絲攻不一定好用
因為太脆了

鋸就不可能了
最好的雙金屬鋸條材質也只是高速鋼而己
所以模房一定都有線切割
只能用線切割下去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加工淬火過的模具鋼
絲攻可用yamawa的難削材絲攻
鎢鋼絲攻不一定好用

那这么说来,
我用的HSS刀具太软还是正常的么?

或者说是工件材料太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来,
我用的HSS刀具太软还是正常的么?

不正常。
中 国现在的刀具消耗量这么大,按公斤回收的刀具多数去到一些小厂回炉再生产销售,硬度基本都不达标。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便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
中 国现在的刀具消耗量这么大,按公斤回收的刀具多数去到一些小厂回炉再生产销售,硬度基本都不 ...

可是我都是在比较靠谱的店买的上工钻和西南刀啊
这在兵器排行榜上也算是正卡了吧?

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来,
我用的HSS刀具太软还是正常的么?

都有可能啦
高速鋼刀具正常硬度為65-69度
粉末高速鋼最高能到72度左右
如果工件的硬度大於刀具
那一定是工件去切削刀具了

淬火過的skd11硬度大約在62度左右
高速鋼刀一樣能加工
但是磨損嚴重尺寸會NG
所以一般人會用鎢鋼刀加工
S45C淬火後回火硬度約52度
用高速鋼刀一定沒問題
工具鋼有些工件淬火後不回火
硬度可到72度以上
高速鋼刀一定沒問辦法加工的

所以還是要看你工件的硬度才能判斷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网友:
小厂生产的刀具钢材质量差,工艺差,硬度当然就差了。遇到假冒的就更差了。

网友C:
估计楼主找到了便宜货。我采购的价格不低。上工的黑超HSS(实际上灰色)就很不错

现在的正正路货,绝对非所谓老货可比。

无非现在这杂牌,假牌的越来越多了。

假货老货里也是不少。

铣刀片一过去。哗哗几下,铣片园了。

我我也收到了HSS的铰刀,对角铁作一下扩孔。结果铰刀收阴成功了。

回过来看。还是现在的正货好。

网友:
钻头老货好,以前都是高速钢,
丝锥正品新货好,老货合金工具钢的多。
铰刀新货老货差不多,绞刀大都是合金工具钢做的多。

网友:
主要是小厂产品多,价廉质次的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找到了便宜货。我采购的价格不低。上工的黑超HSS(实际上灰色)就很不错

现在的正正路货,绝对非 ...

其实也不一定是买了便宜货
我一般都在上海北京东路的正规店里买
丝攻买三圈的
钻头买上工的
铣刀买西南的

这次要加工的东西是一个很硬的小刀架

用烂的铣刀
分别是6mm三刃,6mm两刃,还有以前用烂的4mm钨钢铣刀

用我的无比精细的自制微距镜头看每个铣刀的刀刃,呵呵点击图片可以看放大的原图
6mm三刃HSS

6mm两刃HSS

4mm钨钢

你说就这么一个小刀架能干烂两把HSS刀?

网友:
你加工的什么材料啊  有没有调质过了  而你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啦
高速鋼刀具正常硬度為65-69度
粉末高速鋼最高能到72度左右

我用数控刀片车10号钢0.7mm厚的薄壁件,车外园居然只能车50个零件。60m/分,F50,乳化液,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材质,
但是划划,
感觉硬度和精密平口钳差不多了

你先用锉刀 锉一下 看看打滑吗?  试试  我想不一定是你刀子买的质量不好的原因   材料太硬也有可能啊

网友:
没办法啊!现在我去买角钢先得问一句能打眼么!!!好多角钢只能用电焊捅的!!

楼主:
哈哈,怎么没人夸我的超清晰微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怎么没人夸我的超清晰微距啊。。。

你单开个贴,我照死了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