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手们 帮我看下 天7遥控掉了个电子元件 要紧吗?

楼主(2012-12-29):
掉了的那个元件后面是按键  会影响信号发射么?

网友A:
如果现在使用正常的话就不管他,贴片原件很不好对型号,我看着像是电容

网友A:
如果使用不正常的话就是滤波的电感,直接短路了就行

网友:
LZ的控都成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不正常的话就是滤波的电感,直接短路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在使用正常的话就不管他,贴片原件很不好对型号,我看着像是电容

网友:
头像很给力啊

网友:
二楼正解。是个电容。没有影响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知道是抗干扰的还是滤波的。如何是抗干扰的话,建议LZ返厂

网友:
帮你先默哀···

网友:
LZ怎么弄这样的!

网友:
这控确实够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