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位器如何直接控制电调(代友发帖求教)

楼主(2012-12-29):
有个朋友因为论坛新人限制不能发帖,所以代他发一贴求助(此人可能出现在2楼)。
朋友问题如下:
新手求助。。。小弟刚改了个电动儿童车。用的是320A有刷电调。目前遥控没问题。就是将来孩子大了如何自己脚踩控制油门。
遥控是电位器信号转成无线信号,接收机在传给电调。那么如何电位器直接连接控制电调呢?请大神赐教!
先谢过各位!

网友:
这个说说我知道的,接收机发出的控制信号,进入信号调制芯片,在转化为其他信号,控制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基础信号是周期29ms,宽度1.5ms,再根据电位信号经芯片处理后变换宽度)
说说在怎么改啊:
1.既然不是无线控制,要遥控干嘛,直接把遥控去了,加电位器不就好了。
2.保留遥控(如果你是为了安全),你可以在电机和电调间加继电器,由车上的油门控制开关。就是说车遥控可以控制速度从无到快,车上的只能控制开或不开,
3.找芯片,焊电路,把电位信号转化为控制信号(我就不会了)

网友A:
电位器加一个 PIC12F675 之类的小单片机A/D取样后, I/O口输出PWM方波即可.

网友B:
也可以用555做一个简单的舵机测试器,直接用。不难的。

网友C:
搞个舵机测试仪,把电位器拆了装到脚踏转轴上